51单片机I/O口内部上拉电阻问题

楼主(2012-03-29):
我们常用的51单片机内部是否含有上拉电阻呢?比如STC89c51\2,at89c51\2,at89s51\2 之类的等等··· 它们的IO口内部有没有上拉电阻,怎么看?

网友A:
看数据手册,端口特性汇总,有一张表,或者看IO章节里的具体描述。

网友B:
这个问题,挺奇怪.....
你如果要用某个单片机,难道你不先找个规格书来看看么......

网友C:
看看文档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D:
51大部分都没有内部上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