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发无线项目

楼主(2012-03-29):
项目描述:详细需求:
1.类似于这种设备http://www.vonets.com.cn/product/index.asp
2.产品主要性能指标如下:
1. 支持Wifi 桥模式
2. 符合IEEE 802.11B/G无线网络传输协议;
3. 支持WEP (64 bit), WEP (128 bit), WPA, WPA2 加密;
4. 支持SSID broadcast.
5. 频率: 2.4Ghz
6. 无障碍无线传输50米
7. 一个标准RJ45以太网接头
8. 三个并联的DC供电、取电接口
9. 宽输入电压: DC5V-15V, 低功耗: <1.5W, 可与大部份IP设备共用电源Q:984693348

3. 成本要控制在60RMB以下

网友A:
找思南啊。

网友B:
这个是司南姐姐的强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思南是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司南?

网友C:
如果我没看错。这就是一个tp-link的单网口路由器功能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0ad09fcad722ce10bc1

网口转wifi省布线的。

TP-link用的高通的方案,量越大成本越低,路由器这种量成本压到很低,高通几乎提供了整个固件。

http://www.vonets.com.cn/product/index.asp
这个都有pcb图,很明显的用的也是类似方案,不过应该不是高通的,是台湾的。固件也是供应的。

给lz的建议:有客户,进一批tp-link的路由器,贴上自己的**,改改说明书。这个方法最快,安全无痛。。。。

买这种产品只能说明无线路由器都没用过。。。。

网友D:
楼主的要求跟我现在刚完成的一个产品一样啊,倒,你不会也是我们公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你的产品啥样,发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tp-link都有自己的**,问题是供电。。。。。

网友C:
回复 网友C:
tp-link都有自己的**,问题是供电。。。。。
引用 楼主:

你拿钱,让tp-link给你定制。

你给钱我办事也可以,我也直接找芯片厂谈。

这个钱都不少的。主要是高通设定的门槛太高。
台湾方案便宜,不过想做一流产品还是不要用那种了。
最后,你准备花多少钱?成本压到60rmb以内,对量的要求是10k为单位的。

网友E:
类似这样的产品现在都有了吧? 是不是就是一个WIFI的网卡?
作为USB的从设备与主机连接?

网友F:
60以内能做,不过和楼上一样,哥们有没有10K的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