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把5V,0V方波信号转为+-1V信号

楼主(2012-03-29):
把5V,0V信号转为+-1V信号,怎么做比较简单,希望上升沿下降沿都是纳秒级。简单节省。。。

楼主:
另外输出的+-1V信号下一级的输入电阻是50欧姆。。。

网友A:
一个 负电源, 必须的。
再加两个电阻就搞定了。
电路结构和参数?我想也用不着说,没有别的花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