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07 DISCOVERY的问题

楼主(2012-03-29):
最近用F4 DISCOVERY来开发~用官方例程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0.0里面的USART_Printf想来打印信息,都配置好了波特率是115200,用串口输出,串口助手在115200的波特率下,输出不到想要的结果,但是串口助手要在38400下才能有正常显示!首先说明,硬件上连接没问题,软件设置也是正确(用207在115200下同样的如那件是可以输出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lib出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达人有木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那个程序用的是USART3,PC10和PC11引脚   我的在115200下正常

网友B:
这个是因为用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0.0的关系吧
这个是stm3240g板子用的,晶体是25m的
discovery板是8m的。。。。。。。
所以时钟设置是不同的。。。。
所以。。。。你要换个discovery板用的版本。。。。

网友A:
自己建个工程 添加一下串口的配置函数,立马搞定。需要的话把我的工程发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照你这么说~我还记得stm32f4xx.h里面是要设置晶振的~我吧这里给忘记了~谢谢提醒了~

网友A:
如果外部接的是25M的
#define PLL_M      25                 //这里是25
#define PLL_N      336
#define PLL_P      2
#define PLL_Q      7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25000000)
如果外部接的是8M的
#define PLL_M      8                 //这里是8
#define PLL_N      336
#define PLL_P      2
#define PLL_Q      7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HSE_VALUE 的数值最好也该成相应的,如不改也没关系,条件是你没有调用它,

网友C(2012-06-18):
就是时钟搞的鬼

网友D(2013-01-21):
引用 网友A:
自己建个工程 添加一下串口的配置函数,立马搞定。需要的话把我的工程发给你 ...

小弟近期使用STM32F407 Discovery开发板进行串口通信调试,回环测试都不过,查看过时钟,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何原因,大侠能否发来一可用工程,以便比较?
十分感谢,邮箱 as-long-as@163.com

网友E(2013-07-03):
引用 网友A:
自己建个工程 添加一下串口的配置函数,立马搞定。需要的话把我的工程发给你 ...

我用stm32f407discovery板,做串口的时候,usart1,接受助手的没问题,但是他给助手发的时候出问题,时改过了8mvalue改过了8000000,请教,qq971376711

网友F(2015-11-12):
引用 网友E:
我用stm32f407discovery板,做串口的时候,usart1,接受助手的没问题,但是他给助手发的时候出问题,时改 ...

discovery的板子 好像串口1 2 都有问题  建议使用串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