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线程问题

楼主(2012-03-29):
系统采用多线程,其中一个线程想要每隔一秒保存一次数据
当前设定该线程优先级为最高THREAD_PRIORITY_HIGHEST或者THREAD_PRIORITY_TIME_CRITICAL
但采集的数据仍然会有丢失,即隔几分钟就有一秒没有采集
{
  。。。。。。
  end_time
  n=end_time-start_time
  sleep(1000-n);
  start_time
}
这样做了之后稍微好一点,但还是会有丢失。。。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另开一个线程B

网友A:
用GetTickCount函数获取起始时间点跟当前时间点,两者相减大于900ms的时候就可以在A线程中进行保存数据的操作了, WinCE线程时间调度大约为100ms,这样子应该不会丢,定时也基本准确吧

网友B:
可以用Event来做同步, 保存线程不SetEvent 就一直等着

网友C:
用定时器保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