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退出问题

楼主(2012-03-29):
我在WINCE设备上写了个程序,关闭的时候 突然弹出“应用程序**.exe出现严重错误,必须被关闭”的对话框,闪了一下就自动关闭了。。。。。
我检查了代码。。。应该没问题。。。
因为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这句之后的代码我全部注释了。。。。
仍然会出现错误。。。
而这个函数里面的代码都是系统自动生成的。。我没有改过。。。。。。
还有就是DEBUG的时候不会弹出错误对话框,双击运行的时候会。。。。。
表示莫名诶。。。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内存操作不当导致的。重复多次释放同一个资源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退出出问题,一般都是运行过程中有内存越界的情况,只是在最后才表现出来。

网友C:
新建个过程,啥都别做,在运行看看,注意查看串口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