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器中R和C的选择会影响运放的输出么?求帮助

楼主(2012-03-29):
在仪放AD8221输出端,加了一个一阶RC低通滤波器。就是最简单的那种。输出的是1V左右的直流信号。测试一段时间后(不到5分钟),电压会下降到300~500mV左右。今天无意中把R短路,发现,输出又恢复了1V。请问是R的选择有问题么。我原来用的是50K。0.1uf。后来换成200欧的。感觉测了一段时间还是会降,不过降的幅度小了,大概在900mV,速度也慢。
       或者问一下,输出下降还可能是什么原因。已经确定电路图本身没有错误。也不是输入偏置电流没有回路。也不是输入信号的问题,也不是芯片问题,也不是电源问题(用同样的电源,在另一块以前做好的PCB上测,没有问题,电路都是相同的,只是我现在是在洞洞板上测)。每次电压下降。断电然后重测,又好了。而且不断电,把万用表或示波器取下,隔几分钟再测,又恢复正常了,不过维持的时间缩短。会不会是哪里产生的电容的问题。我完全是菜鸟,实际经验不多。这个问题纠结了我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