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单片机数据四舍五入的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2-03-29):
我用单片机处理数据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有一个公式y=0.09*x-45 其中x是unsigned char型,x的取值范围为[500,2500]我有几个问题
一:这里的y定义成什么类型比较好,float型吗?
二:算出y后,我希望对它四舍五入后,返回一个unsigned char型的数据
我的意思是说:算出y后,四舍五入以后,再让y变成unsigned char型
我举一个例子,假如我算出来y为178.3,我想让它四舍五入后变成178,然后返回unsigned char型的178,如果我算出来的是178.8,我想让他四舍五入后变成179,然后返回unsigned char型的179
大家可以帮帮我吗?我用在舵机角度控制上面

网友A:
y=unsigned char(0.09*x-45 +0.5)    个人愚见

网友B:
顶2楼,加0.5后取整

网友C:
你们家unsigned char可以表示500-2500的数?你用的是火星机?unsigned char 8bit 0-255,再大不久溢出了吗

楼主:
搞错了,x定义成unsigned short int

网友C:
用单片机最好不要做浮点运算(太耗资源)
unsigned int y,x;
y= 9 * x - 4500;
y = y/100 + ((y%100) >= 50)?1:0;
当然能把除法换成减法最好

网友D:
顶6楼的,扩大100倍,然后用移位或者减法来实现,我用过一个单片机,根本就没有乘除法运算.嘿嘿.

网友C:
其实很多时候乘法改动简单的也可以用一位做,如9 * x  改成 x<<3 + x;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加法的优先级比移位的高,你应该加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