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数据传输

楼主(2012-03-29):
单片机用串口传输数据,不加帧头和帧尾,是不是有数据丢失的现象,如果加上帧头和帧尾,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丢包或者错位的现象了。

网友A:
帧头和帧尾只是通信协议规定,让你知道你是不是丢了(错了)数据,如果丢了数据,你就可以要求主机重发或其他操作,并不会因为有帧头和帧尾就不丢数据

网友B:
加上帧头帧位 防止错位,防止误读,有必要还加校验和

网友C:
3楼答案很正确

网友D:
我觉得主要看你的通讯实际应用场合!!

网友E:
:)2楼3楼回答不错

网友F:
是的,帧头和帧尾还是必须要加的

网友G:
做严格的数据传输,帧头帧尾是有必要的,只不过帧头里面可根据情况酌情增减选项,可不全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