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CI和UART有什么区别?不是SPI,是SCI。

楼主(2012-03-29):
TI新出的Hercules™ 安全MCU,在官网上查询了一下其中的TMS570系列,但它没有UART,有SCI;
而RM4X系列则有 UART 也有SCI。现在搞不明白两者到底是什么区别了。

网友A:
一个是串行通信接口,包含uart, spi等等,另外一个就是常用的串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SCI包含了UART么?

网友B:
才新推出的啊?还是看大家的答案吧。

网友C:
SCI(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是相对于并行通信的,是串行通信技术的一种总称。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 Transmitter),是串行通信的一种协议。

网友D:
:)SCI是串行同学一年总称

网友E:
在dsp中只有csi,没有uart,用起来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SCI不包括UART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是TI的数据手册上是这么讲的啊。SCI有一个UART模块

网友G:
在570里面的SCI模块可以实现UART功能,同时还有别的功能,如LIN

网友H:
SCI(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意为“串行通信接口”,是相对于并行通信的,是串行通信技术的一种总称,最早由Motolora公司提出的。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 Transmitter)即通用异步收发器,是串行通信的一种协议,它规定串行通信的波特率、起始/停止位、数据位、校验位等格式,以及各种异步握手信号。
RS232是串行通信的一种物理接口电气标准,规定传输介质(电缆)、收发电平等。其实,RS232、RS422、RS485等都是SCI,其中两线制(仅RXD和TXD)的RS232与RS422和RS485的通信协议是相同的(只有波特率、起始/停止位、数据位、校验位等参数),仅传输介质和收发电平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