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型霍尔传感器

楼主(2012-03-29):
请教下各位大侠哪里可以找到距离型,霍尔传感器,价格1--2元,当然越便宜越好,测量距离一厘米以内的,精度要求0.1mm的,或者介绍下,霍尔传感器的论坛也行,谢谢,在线等待。 最好有型号,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应该是线性霍尔吧?

楼主:
恩  就是测量直线位移的,测量距离一般在1厘米以内吧。

网友A:
你有磁铁的形状尺寸、表面磁通强度参数吗?

网友B:
涡流位移传感器找找.
不过我只搞过1000RMB以上的

网友C:
1,2元,不太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