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讯差模干扰问题

楼主(2012-03-29):
今天断开485总线,测试MAX485 AB端有 50hz,约1V纹波干扰。
测试A端和B端对地波形很干净。
其中供电部分:AC220-16.5V工频变压器整流通过LM2596产生直流15V。
                   15V经LM2596产生5V供485电源。测试5V电源很干净。
485 A和B端上下拉20K电阻。
现在485通讯偶尔数据异常。请高手提个方向,万分感谢

网友A:
请问是用在什么产品上的?
推荐贝岭485--BL3085A,有很多电表客户在用,比如林洋、三星。

网友B:
与电源之类应该没关系:

50HZ的干扰不容易滤除,非常困难。建议就不要考虑怎么滤除了,考虑布线。

485差模串入工频干扰,原因最大可能是485布线问题,否则不会有这种干扰。485线一定要用双绞线,如果用屏蔽线一定是屏蔽层接地非常好,否则还不如双绞线。

网友C:
工频输入加个x电容,加了终结电阻没有

网友D:
AB端有 50hz,约1V纹波干扰。
跟开关电源没有啥关系, 考虑外面的串扰, 有没有使用双绞线呢?

楼主:
工频变压器问题,更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