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正激电路,开关频率的占空比一般得多大?

楼主(2012-03-29):
(无正文)

网友A:
专门的电源芯片,保护功能多,有驱动电路,价格和555差不多。

网友B:
占空比原则上无限制,经典中的50%雷线,是消磁电压=输入电压的结果。有源钳位消磁,可以达到75%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消磁电路的话,占空比一定要小于50% ,或者更小 是吗?

若没有消磁电路,我占空比还大于50% ,后果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