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的的PCB板上到处都是绿色的

楼主(2012-03-29):
本人是一个新手,下图的是从原理图中导入到PCB当中的,还没有布局,只是发现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我有些原件的封装是直接用的系统自带的库,为什么焊盘都是绿色的,比如说用的贴片电容,三极管,焊盘全都是绿色的

网友A:
元器件安全间距问题,快捷键L打开设置,去掉这个勾选。然后把规则中的安全间距设置小一点,焊盘间就不会违规了。

网友B:
有焊盘间距问题,有丝印到焊盘间距问题,到规则里把那些间距改小或者给去掉

右击下可以查看当前冲突的什么错误

网友C:
顶楼上,还可以按T+M键暂时屏蔽错误,不过最好改改规则,不然等你线布完眼也该绿了;P

网友D:
99se 有个毛病, 正面和反面器件毫不相干, 可是 DRC 却关联起来, 也冒出绿色来, 这是个不应该有的缺陷

网友E:
呵呵,因为春天来了~到处绿油油的。
我估计,如果线都没有布的话,可能只有:
1. 元件之间间距冲突,焊盘之间间距冲突。
2. 孔径规则冲突。
3. 丝印压焊盘。

做遍DRC,所有的问题,软件都会告诉你原因的。

网友A:
关掉DRC显示是没有问题的,做好后做一下线安全间距规则和未连接线规则检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