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哪儿出现问题了

楼主(2012-03-29):
---系统时钟clk为20MHZ,FPGA为EP4CE15E22C8,环境为quartus10.1。
  --问题现象:要将sv_reg_01到sv_reg_06的数据保存到外部存储器中,
  ---但是sv_reg_01,sv_reg_012,sv_reg_03,sv_reg_04的数据有时出现错误,而sv_reg_05和
  ---sv_reg_06不出现错误。
  ---我将sv_reg_05和sv_reg_06写成立即数主要是为了对比一下。
  --发现错误是依据从存储器读出的数据来判断的,对存储器的读写我已经验证过,没有错误。
  ---比如sv_cj_times_sum上一次的数据为100,下一次写的应当为101,但是这时偶然会变为别的数据如1923。
  ---对存储器写的时间少于cj_times_sum_标志寄存器的脉冲周期。
----部分程序如下
signal cj_times_sum_clr:std_logic;
signal cj_times_sum_标志寄存器:std_logic;
signal cj_times_sum: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sv_cj_times_sum: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cj_clk_标志寄存器_1:std_logic;
signal cj_clk_标志寄存器_2:std_logic;
signal cj_clk_标志寄存器:std_logic;

signal sv_reg_0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sv_reg_0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sv_reg_0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sv_reg_04: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sv_reg_05: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sv_reg_06: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计数器进程-----------------------------
----cj_times_sum_标志寄存器高电平维持1个clk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cj_times_sum_clr='1')
        cj_times_sum <= (others=>'0');
     elsif(cj_times_sum_标志寄存器='1')then
        cj_times_sum <= cj_times_sum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cj_clk_标志寄存器_1 <= cj_times_sum_标志寄存器;
         cj_clk_标志寄存器_2 <= cj_clk_标志寄存器_1;
         cj_clk_标志寄存器 <= cj_clk_标志寄存器_2;
         sv_data_标志寄存器 <= cj_clk_标志寄存器;
      end if;
end process;
--------------------------------------
-------数据采集进程-------------------
-------其中cj_clk_标志寄存器宽度维持1个clk--------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cj_clk_标志寄存器='1')
        cj_load_data_标志寄存器 <= '1';
        sv_cj_times_sum <= cj_times_sum;
     elsif(cj_load_data_标志寄存器_clr='1') then
        cj_load_data_标志寄存器 <= '0';
      cj_load_data_标志寄存器 <= cj_load_data_标志寄存器;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
  ---保存数据的进程--------------
  ---其中sv_data_标志寄存器高电平维持1个clk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sv_data_标志寄存器='1')then
            sv_reg_01 <= sv_cj_times_sum(31 downto 24);
            sv_reg_02 <= sv_cj_times_sum(23 downto 16);
            sv_reg_03 <= sv_cj_times_sum(15 downto 8);
            sv_reg_04 <= sv_cj_times_sum(7 downto 0);
            sv_reg_05 <= "01010101";  --55H
            sv_reg_06 <= "10101010";  --AAH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楼主:
上述变量中的“标志寄存器”应当为标志寄存器,不知为什么发上去变成了这样.

楼主:
上述变量中的“标志寄存器”应当为“F”、“L”、“G”,不知为什么发上去变成“标志寄存器”了.

网友A:
做过STA么?
虽然20MHz速度是挺慢的,但还是可以做一下STA先把时序上的问题排除掉。

楼主:
对这方面不是很熟悉,只是简单的写了个时序约束条件,综合结果的fmax为15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