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 打开一个PCB文件太慢了,怎么办?

楼主(2012-03-30):
我用protell99se 打开一个33M的6层板PCB文件,根本没法用,打开速度太慢了,放大或缩小时刷屏太慢了,一层一层的需要好多时间。我的电脑配置,主板集成显卡,CPU(I3-530)2G  DDR3内存,现在需要升级什么才能提高速度?

网友A:
1 电源层用负片,减小文件体积
2 打开文件后,可以暂时把铺铜隐藏,可以加块
3 经常做6层板,可以考虑换cadence或者pads了
4 清理你的C盘空间
5 增加你PC的虚拟内存
6 定期磁盘整理
7 设置你的虚拟内存2-4个G 看你C盘剩余空间还有多少?
8 打开99的时候,关闭其他软件
9 启动项里面无关的软件禁止,腾出内存。
10 去买新的电脑吧
做到1-9 你可以不必买电脑了。

网友A:
再补充条:
关闭在线DRC 可以快很多。

网友B:
呵呵, 升级软件来提高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