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掉固件程序,你们有这种情况?

楼主(2012-03-30):
昨天摔了一下ICD2,再连接提示掉了固件程序,现在要去原厂修,还是谁有固件程序给个烧下?有的兄弟提供下

网友A:
去修吧,稳妥点

网友B:
估计那里焊点虚了造成的假象,固件程序在芯片里面,一般掉不了,

网友C:
FLASH不会这么弱,自己打开一下,好好检修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在送修啊

网友:
要是自己动过了,原厂应该不会再保修了

网友D:
我一兄弟手上有2,一个掉了,别一个给重新烧写一下!
好像也看品牌,高拓的经常掉,贝能的还没掉过!

楼主:
我的是高拓的,我接手这个有1个多月,第一次掉,没办法就用KIT2,感觉更好用,还有离线烧写,就是有点慢

网友E:
请将摔出的软件用纸包好,送原厂重新写入,若已摔碎,厂家将收取适当的粘接费用~!

网友B:
请将摔出的软件用纸包好,送原厂重新写入,若已摔碎,厂家将收取适当的粘接费用~!
引用 网友E:

应该写:若已摔碎,可自行和点面粉粘一下塞进去

网友F:
不会吧?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