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赋不上值,惊叹!

楼主(2012-03-30):
ADDR, AD, DDR, TE, ui
uint8 Write_Byte(uint16 ByteAddress, uint8 *Tx_Data)
{
         uint8 addr;
         addr = (ByteAddress>>8) & 0x0E + 0xA0;
         return (SendByte(addr, (uint8)(ByteAddress & 0xFF), *Tx_Data));
}
上面函数中的addr 居然赋不上值,怎么执行它都是0,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疑惑不解啊!

网友A:
ByteAddress强制类型转换看看

网友B:
能编译过吗?那右边的括号是中文输入下面的(全角)

网友C:
直接优化掉了。但是执行结果肯定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