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两端压降怎么如此大?

楼主:
想用可控硅做一个开关,但是发现用双向可控硅BTA06-600,接450W的灯,两端压降高达50V,发热很严重,达到了70度。换小点的负载。发热明显降低,但是压降还是有50V,怎么压降这么大?电路哪里搭错了,第一次用双向可控硅,不太懂,望指点。还有电阻R8的值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我用的是39欧。复制搜索

复制搜索

网友A(2012-03-30):
触发方式导致SCR的导通有死区,SCR上有脉冲电压压降

楼主:
2# PowerAnts 复制搜索

复制搜索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把可控硅两端的电压降下来不?

网友A:
LOAD是什么性质?另外图不全无法分析

楼主:
负载时白炽灯和节能灯。这个是整个电路图。帮忙看看,如何改才能把电压给降下去。

网友A:
好了,不管是做调光还是纯粹的开关。你都需要作过零检测,去作过零触发或调相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