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和FPGA 是不是很难被**?

楼主(2012-03-30):
请有经验的大虾指教。

网友A:
大多数据都可以直接读出

网友B:
读出难以逆向工程,至少我不会逆向.呵呵.而且我看我自己的代码,靠有限的注释,如果直接给别人估计也难以维护.主要是状态机太复杂了,我看了下,大约1500行代码的状态机,处理10ms之内交互的信号(交互意思是根据动态的返回值,发送新的命令,至少六个不同交互)

网友B: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adcclkcount<=adcclkcount+1;
                        if adcclkcount=1 then
                                adcclkcount<=0;
                                if currentstate=nextstate then
                                        case currentstate is
                                        when poweron=>
                                                powercount<=powercount+1;
                                                DACOUTQ<="1000000000";
                                                DACOUTI<="1000000000";
                                                powerflag<='1';
                                                dactest<=x"00";
                                        when poweroff=>
                                                powercount<=powercount+1;
                                                powerflag<='0';
                                                dactest<=x"01";
                                        when halfrise=>
                                                --test0<=not test0;
                                                DACOUTQ<=dacarray2(count);
                                                DACOUTI<=1023-dacarray2(count);
                                                latch<='0';
                                                dactest<=x"02";
                                        when maxvalue=>
                                                moduate<='1';
                                                savestate<=maxvalue;
                                                dactest<=x"03";
                                                iostate<='0';
                                                DACOUTQ<="1111111111";
                                                DACOUTI<="0000000000";
                                                if latch='0' then
                                                        --test0<=not test0;
                                                        latch<='1';
                                                        case cmdstate is
                                                        when cmdAck=>
                                                                if codenum>3 then
                                                                        codeindex<=codeindex+1;
                                                                        processdatashift(511 downto 1)<=processdatashift(510 downto 0);
                                                                else
                                                                        codeindex<=0;
                                                                        codenum<=codenum+1;
                                                                end if;

                                                        when cmdQueryRep=>
                                                                --test0<=not test0;
                                                                if codenum>3 then
                                                                        codeindex<=codeindex+1;
                                                                else
                                                                        codeindex<=0;
                                                                        codenum<=codenum+1;
                                                                end if;

                                                        when others=>
                                                                --when cmdQuery=>

                                                                if codenum>preamble then
                                                                        codeindex<=codeindex+1;
                                                                        if ((codeindex mod 16)=13)or ((codeindex mod 16)=14) then
                                                                                updataflag<='1';
                                                                                --test1<='1';
                                                                        end if;
                                                                        if (codeindex mod 16)=15 then
                                                                                updataflag<='0';
                                                                                --shifttemp<="0010110000000000";                --Q=0 DR=64/3

                                                                                --shifttemp<="0110010000000000";                --Q=2 DR=64/3
                                                                                shifttemp<=Query(5 downto 0 )& "0000000000";                --Q=2 DR=64/3

                                                                                --shifttemp<="0100110000000000";                        --DR=8
                                                                                --shifttemp<=codearray2;
                                                                                --shiftloop<=shiftloop+1;
                                                                        else
                                                                                shifttemp(15 downto 1)<=shifttemp(14 downto 0);
                                                                        end if;
                                                                else
                                                                        codeindex<=0;
                                                                        codenum<=codenum+1;
                                                                end if;
                                                        end case;
                                                end if;

                                        when minvalue=>
                                                moduate<='0';
                                                savestate<=minvalue;
                                                dactest<=x"04";
                                                iostate<='0';
                                                DACOUTQ<="0000000000";
                                                DACOUTI<="1111111111";
                                                if latch='0' then
                                                        --test0<=not test0;
                                                        latch<='1';
                                                        case cmdstate is
                                                        when cmdAck=>
                                                                if codenum>3 then
                                                                        codeindex<=codeindex+1;
                                                                        processdatashift(511 downto 1)<=processdatashift(510 downto 0);
                                                                else
                                                                        codeindex<=0;
                                                                        codenum<=codenum+1;
                                                                end if;

                                                        when cmdQueryRep=>
                                                                --test0<=not test0;
                                                                if codenum>3 then
                                                                        codeindex<=codeindex+1;
                                                                else
                                                                        codeindex<=0;
                                                                        codenum<=codenum+1;
                                                                end if;

                                                        when others=>
                                                        --when cmdQuery=>

                                                                if codenum>preamble then
                                                                        codeindex<=codeindex+1;
                                                                        if ((codeindex mod 16)=13)or ((codeindex mod 16)=14) then
                                                                                updataflag<='1';
                                                                        end if;
                                                                        if (codeindex mod 16)=15 then
                                                                                updataflag<='0';
                                                                                shifttemp<="0010110000000000";
                                                                                --test1<='0';
                                                                                --shifttemp<="1111000010101010";
                                                                                --?????????????shifttemp<=codearray2;
                                                                                --shiftloop<=shiftloop+1;
                                                                        else
                                                                                shifttemp(15 downto 1)<=shifttemp(14 downto 0);
                                                                        end if;
                                                                else
                                                                        codeindex<=0;
                                                                        codenum<=codenum+1;
                                                                end if;
                                                        end case;
                                                end if;

                                                when newcmd=>

                                                --if (cmdstate=cmdQUERY)then
                                                --        if suspendflag='1' then
                                                --                powerflag<='1';
                                                --                test0<='1';
                                                --        else
                                                --                powerflag<='0';
                                                --                test0<='0';
                                                --        end if;
                                                --else
                                                --        powerflag<='0';
                                                --        test0<='0';
                                                --end if;
                                                        test0<=not test0;
                                                        --powerflag<='0';

                                                        if not(cmdstate=cmdQueryRep)then
                                                                if suspendflag='1' then
                                                                        powerflag<='1';
                                                                end if;
                                                        else
                                                                Queryrepcount<=Queryrepcount+1;
                                                                if Queryrepcount=QrepRange then
                                                                        powerflag<='0';
                                                                end if;
                                                        end if;

                                                        if savestate=maxvalue then
                                                                DACOUTI<="0000000000";
                                                                DACOUTQ<="1111111111";
                                                        else
                                                                DACOUTQ<="0000000000";
                                                                DACOUTI<="1111111111";
                                                        end if;
                                                        newcmdexecd<='1';
                                                        --test0<='1';
                                                        adcclkcount<=0;
                                                        count<=0;
                                                        --processdatashift(511 downto 494)<=processdata(510 downto 495)&"10";
                                                        --要补上不同命令状态的分支 差异
                                                        processdatashift(511 downto 494)<="01"&shiftrn16;
                                                        codeindex<=0;
                                                        codenum<=0;
                                                        latch<='0';
                                                        if (cmdstate=cmdQUERY)or(cmdstate=cmdQueryRep)then
                                                                if flag0='1' then
                                                                        cmdstate<=cmdAck;
                                                                        dactest<=x"05";
                                                                else
                                                                        dactest<=x"25";
                                                                        cmdstate<=cmdQueryRep;
                                                                end if;
                                                        else
                                                                dactest<=x"15";
                                                                cmdstate<=cmdQueryRep;
                                                        end if;

                                                when fallhalf=>
                                                        dactest<=x"06";
                                                        if iostate='0' then
                                                                --test0<=not test0;
                                                                iostate<='1';
                                                        end if;
                                                        DACOUTQ<=dacarray2(249-count);
                                                        DACOUTI<=1023-dacarray2(249-count);
                                                        prestate<='1';        ----fallhalf;

                                                when halfvalue=>
                                                        dactest<=x"07";
                                                        powercount<=0;
                                                        iostate<='0';
                                                        newcmdexecd<='0';
                                                        --test0<='0';
                                                        DACOUTQ<="1000000000";
                                                        DACOUTI<="1000000000";
                                                        if latch='0' then
                                                                codenum<=codenum+1;
                                                                latch<='1';
                                                        end if;

                                                when halffall=>
                                                        dactest<=x"08";
                                                        if iostate='0' then
                                                                --test0<=not test0;
                                                                iostate<='1';
                                                        end if;
                                                        DACOUTQ<=1023-dacarray2(count)(9 downto 0);
                                                        DACOUTI<=dacarray2(count)(9 downto 0);
                                                        prestate<='0';                        --halffall;
                                                        latch<='0';

                                                when rise=>
                                                        dactest<=x"09";
                                                        if iostate='0' then
                                                                --test0<=not test0;
                                                                iostate<='1';
                                                        end if;
                                                        DACOUTQ<=dacarray1(count);
                                                        DACOUTI<=1023-dacarray1(count);
                                                        --if count<127 then
                                                        --        DACOUTI<=dacarray1(count+128);
                                                        --else
                                                        --        DACOUTI<=1023-dacarray1(count-128);
                                                        --end if;

                                                        --DACOUTQ<=conv_std_logic_vector(count,8)&"00";
                                                        --DACOUTI<=1023-(conv_std_logic_vector(count,8)&"00");
                                                        latch<='0';

                                                when fall=>
                                                        dactest<=x"0a";
                                                        if iostate='0' then
                                                                --test0<=not test0;
                                                                iostate<='1';
                                                        end if;
                                                        DACOUTQ<=dacarray1(489-count);
                                                        DACOUTI<=1023-dacarray1(489-count);

                                                        --if count<127 then
                                                        --        DACOUTI<=1023-dacarray1(count+128);
                                                        --else
                                                        --        DACOUTI<=dacarray1(count-128);
                                                        --end if;

                                                        --DACOUTQ<=1023-(conv_std_logic_vector(count,8)&"00");
                                                        --DACOUTI<=conv_std_logic_vector(count,8)&"00";

                                                        latch<='0';

                                                when risehalf=>
                                                        dactest<=x"0b";
                                                        if iostate='0' then
                                                                --test0<=not test0;
                                                                iostate<='1';
                                                        end if;
                                                        DACOUTQ<=1023-dacarray2(249-count);
                                                        DACOUTI<=dacarray2(249-count);

                                          when others=>
                                                  dactest<=x"ff";
                                                  DACOUTQ<="1000000000";
                                                  DACOUTI<="1000000000";
                                        end case;
                                        count<=count+1;
                                else
                                        DACOUTQ<=dactemp;
                                        DACOUTI<=1023-dactemp;
                                        count<=0;
                                end if;
                                currentstate<=nextstat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currentstate,prestate,count,RESET,codenum, preamble, codeindex, bitlength, shifttemp,cmdstate, wrcount, processdatashift, savestate, newcmdexecd)
        variable codetemp:integer range 0 to 65535;
        BEGIN
                if reset='1' then
                        --cmdstate<=cmdQuery;
                        --test1<='0';
                        trigerflag<='0';

                        endflag<='0';
                        saveflag<='0';
                else
                case currentstate is
                        when ready=>
                                if endflag='0'then
                                        --nextstate<=halfrise;
                                        nextstate<=poweron;
                                        dactemp<="1000000000";
                                        finishout<='0';
                                        test1<='1';
                                        addrsel<='0';
                                        power<='1';
                                else
                                        nextstate<=ready;
                                end if;

                        when poweron=>
                                if powercount=2000 then
                                        nextstate<=halfrise;
                                else
                                        nextstate<=poweron;
                                end if;

                        when poweroff=>
                                if powercount>2000 then
                                        endflag<='1';
                                        power<='0';
                                        nextstate<=ready;
                                        test1<='0';
                                else
                                        nextstate<=poweroff;
                                end if;

                        when halfrise=>
                                if count=249 then
                                        dactemp<="1111111111";
                                        nextstate<=maxvalue;
                                else
                                        nextstate<=halfrise;
                                        dactemp<="1000000000";
                                end if;

                        --2
                        when maxvalue=>
                                trigerflag<='1';
                                dactemp<="1111111111";
                                case cmdstate is
                                when cmdAck=>
                                        receivetype<="00001";
                                        if not(codenum>3) then
                                                codetemp:=codearray1(codenum);
                                        else
                                                if not(codeindex=18) then
                                                        if processdatashift(511)='1' then
                                                                codetemp:=504;
                                                        else
                                                                codetemp:=10;
                                                        end if;
                                                else
                                                        codetemp:=40000;
                                                        addrsel<='1';
                                                        nextstate<=newcmd;

                                                end if;
                                        end if;
                                        if count=codetemp then
                                                --dactemp<="1111111111";
                                                if codenum<2 then
                                                        nextstate<=fallhalf;
                                                else
                                                        if count=40000 then
                                                                nextstate<=newcmd;

                                                        else
                                                                nextstate<=fall;
                                                        end if;
                                                end if;
                                        else
                                                nextstate<=maxvalue;
                                                if (count=1140) and (codenum>1) then
                                                        finishout<='1';
                                                end if;
                                                if (overtime='1') and (count>2000)then
                                                        nextstate<=newcmd;

                                                end if;
                                        end if;

                                when cmdQueryRep=>

                                        if not(codenum>3) then
                                                codetemp:=codearray1(codenum);
                                        else
                                                if not(codeindex=4) then
                                                        codetemp:=10;
                                                else
                                                        codetemp:=3600;

                                                        nextstate<=newcmd;

                                                end if;
                                        end if;
                                        if count=codetemp then
                                                --dactemp<="1111111111";
                                                if codenum<2 then
                                                        nextstate<=fallhalf;
                                                else
                                                        if count=3600 then
                                                                nextstate<=newcmd;

                                                        else
                                                                nextstate<=fall;
                                                        end if;
                                                end if;
                                        else
                                                nextstate<=maxvalue;
                                                --if (count=1140) and (codenum>1) then
                                                if count=1140 then
                                                        finishout<='1';
                                                end if;
                                        end if;

                                when others=>

                                        receivetype<="00000";
                                        if not(codenum>preamble) then
                                                codetemp:=codearray(codenum);
                                        else
                                                if not(codeindex=bitlength) then
                                                        if shifttemp(15)='1' then
                                                                codetemp:=504;
                                                        else
                                                                codetemp:=10;
                                                        end if;
                                                else
                                                        codetemp:=3600;
                                                        addrsel<='1';
                                                        nextstate<=newcmd;

                                                end if;
                                        end if;
                                        if count=codetemp then

                                                --dactemp<="1111111111";
                                                if codenum<2 then
                                                        nextstate<=fallhalf;
                                                else

                                                        if count=3600 then
                                                                nextstate<=newcmd;
                                                        else
                                                                nextstate<=fall;
                                                        end if;
                                                end if;
                                        else
                                                nextstate<=maxvalue;
                                                if (count=1140) and (codenum>1) then
                                                        finishout<='1';
                                                end if;
                                        end if;
                                end case;

                        when newcmd=>

                                saveflag<='1';
                                finishout<='0';
                                --下面这部分本来是延时关闭调制,现在程序并非发了QUERY就关闭,所以要以后再补充完善,现在继续发其他命令
                                --if count>39999 then
                                --        if savestate=maxvalue then
                                --                nextstate<=fallhalf;
                                --        else
                                --                nextstate<=risehalf;
                                --        end if;
                                --else
                                        --test1<=not test1;
                                        --1008if (newcmdexecd='1') and (not(cmdstate=cmdAck)) then

                                                if savestate=maxvalue then
                                                        nextstate<=fallhalf;
                                                        dactemp<="1111111111";
                                                else
                                                        nextstate<=risehalf;
                                                        dactemp<="0000000000";
                                                        --test0<='0';
                                                end if;

                                if (newcmdexecd='1')then
                                                --test0<=not test0;
                                                --if not (cmdstate=cmdACK) then
                                                --        trigerflag<='0';
                                                --        test0<='0';
                                                --else
                                                        trigerflag<='1';
                                                        --test0<='1';
                                                --end if;
                                                --test0<='0';
                                                --if not(cmdstate=cmdAck)then

                                                --原来执行完ACK关闭RF调制,现在改为执行QUERYREP命令

                                                --nextstate<=fallhalf;

                                        else
                                                nextstate<=newcmd;
                                        end if;
                                --end if;

                        --3
                        when fallhalf=>
                                if count=249 then
                                        dactemp<="1000000000";
                                        if codeindex=bitlength then
                                                nextstate<=halfvalue;
                                        else
                                                nextstate<=halfvalue;
                                        end if;
                                else
                                        dactemp<="1000000000";
                                        nextstate<=fallhalf;
                                end if;

                        --4
                        when halfvalue=>
                                dactemp<="1000000000";
                                --if trigerflag='0' then
                                if powerflag='1' then
                                        --if codeindex=bitlength then
                                        --        nextstate<=halfvalue;
                                        --else
                                                if count=91 then                                                                                                    --217
                                                        dactemp<="1000000000";
                                                        --if prestate=fallhalf then
                                                        if prestate='1'then
                                                                nextstate<=halffall;
                                                        else
                                                                nextstate<=halfrise;
                                                        end if;
                                                else
                                                        nextstate<=halfvalue;
                                                end if;
                                        --end if;
                                else
                                        nextstate<=poweroff;
                                end if;
                        --5
                        when halffall=>
                                if count=249 then
                                        dactemp<="0000000000";
                                        nextstate<=minvalue;
                                else
                                        dactemp<="1000000000";
                                        nextstate<=halffall;
                                end if;

                        --6
                        when minvalue=>
                                trigerflag<='1';
                                dactemp<="0000000000";
                                case cmdstate is
                                when cmdAck=>
                                        receivetype<="00001";
                                        if not(codenum>3) then
                                                codetemp:=codearray1(codenum);
                                        else
                                                if not(codeindex=18) then
                                                        if processdatashift(511)='1' then
                                                                codetemp:=504;
                                                        else
                                                                codetemp:=10;
                                                        end if;
                                                else
                                                        codetemp:=40000;
                                                        addrsel<='1';
                                                        nextstate<=newcmd;

                                                end if;
                                        end if;
                                        if count=codetemp then
                                                --dactemp<="0000000000";
                                                if codenum<2 then
                                                        nextstate<=risehalf;
                                                else
                                                        if count=40000 then
                                                                nextstate<=newcmd;

                                                        else
                                                                nextstate<=rise;
                                                        end if;
                                                end if;
                                        else
                                                nextstate<=minvalue;
                                                if (count=1140) and (codenum>1) then
                                                        finishout<='1';
                                                end if;
                                                if (overtime='1') and (count>2000)then
                                                        nextstate<=newcmd;

                                                end if;
                                        end if;

                                when cmdQueryRep=>

                                        if not(codenum>3) then
                                                codetemp:=codearray1(codenum);
                                        else
                                                if not(codeindex=4) then
                                                        codetemp:=10;
                                                else
                                                        codetemp:=3600;
                                                        nextstate<=newcmd;

                                                end if;
                                        end if;

                                        if count=codetemp then
                                                --dactemp<="0000000000";
                                                if codenum<2 then
                                                        nextstate<=risehalf;
                                                else
                                                        if count=3600 then
                                                                nextstate<=newcmd;

                                                        else
                                                                nextstate<=rise;
                                                        end if;
                                                end if;
                                        else
                                                nextstate<=minvalue;
                                                if count=1140 then
                                                        finishout<='1';
                                                end if;
                                        end if;

                                when others=>
                                --when cmdQuery=>

                                        receivetype<="00000";
                                        if not(codenum>preamble) then
                                                codetemp:=codearray(codenum);
                                        else
                                                if not(codeindex=bitlength) then
                                                        if shifttemp(15)='1' then
                                                                codetemp:=504;
                                                        else
                                                                codetemp:=10;
                                                        end if;
                                                else
                                                        codetemp:=3600;
                                                        addrsel<='1';
                                                        nextstate<=newcmd;

                                                end if;
                                        end if;
                                        if count=codetemp then
                                                --dactemp<="0000000000";
                                                if codenum<2 then
                                                        nextstate<=fallhalf;
                                                else
                                                        if count=3600 then
                                                                nextstate<=newcmd;

                                                        else
                                                                nextstate<=rise;
                                                        end if;
                                                end if;
                                        else
                                                if (count=1140) and (codenum>1) then
                                                        finishout<='1';
                                                end if;
                                                nextstate<=minvalue;
                                        end if;
                                end case;

                        --7
                        when rise=>
                                if count=489 then
                                        dactemp<="1111111111";
                                        nextstate<=maxvalue;
                                else
                                        dactemp<="1000000000";
                                        nextstate<=rise;
                                end if;

                        --8
                        when fall=>
                                if count=489 then
                                        dactemp<="0000000000";
                                        nextstate<=minvalue;
                                else
                                        dactemp<="1000000000";
                                        nextstate<=fall;
                                end if;

                        --9
                        when risehalf=>
                                dactemp<="1000000000";
                                if count=249 then
                                        if codeindex=bitlength then
                                                nextstate<=halfvalue;
                                        else
                                                nextstate<=halfvalue;
                                        end if;
                                else
                                        nextstate<=risehalf;
                                end if;

                        when others=>
                                ----test0<='0';
                                dactemp<="1000000000";
                                nextstate<=ready;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CLK,RESET,testclkcount)
        begin
                if reset='1' then
                        iqstate<='0';
                        DACOUT<="1000000000";
                else
                        if falling_edge(clk) then
                                --test1<=not test1;
                                --DACOUT<=conv_std_logic_vector(testclkcount,8);
                                --DACTEST<=DACOUTQ;
                                case iqstate is
                                        when '0'=>
                                                DACOUT<=DACOUTI;
                                                DAC01OUT<=DACOUTI(1 downto 0);
                                                --DACOUT<=DACOUTQ;
                                        when others=>
                                                DACOUT<=DACOUTQ;
                                                DAC01OUT<=DACOUTQ(1 downto 0);
                                end case;
                                iqstate<=not iqstat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网友B:
上面是比较老的两段式状态机后来感觉难以维护,重写成一段式的.估计大家看了头晕吧.要维护会昏了.呵呵

网友C:
最怕的就是维护你这样的代码了……

网友D:
这种代码看到就头晕

网友E:
工艺不同
cpld大多为flash,无需片外存储芯片,安全性较高。
FPGA有三种工艺:SRAM,flash,反熔丝
只在SRAM的安全性较差,容易被人**外,其主要原因是需片外存储芯片,在上电时容易被人劫配置的bit流。其他两种也无需片外存储芯片,安全性好,反熔丝的安全性最高,但只能一次烧写,不能多次配置。

网友E:
回复 网友B:
状态机建意二段,或三段,代码在具有可读性,可维护性,不是写给哪个一个人看的。

楼主:
为什么ALTERA不把配置芯片做到FPGA内部去呢? 搞不明白。

网友F:
应该是外部可以接串行或者并行的器件来配置吧  我设计的两款1152个引脚的FPGA开发板都是外面加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G:
不用加密算法保密的FPGA基本上非常容易**和克隆,xilinx有篇**wp267讲的很清楚,5年前就总结了很多种**方法以及应对方法,现在的**技术应该更先进了,相应的防护技术也应更先进才对,3DES是入门级的,xilinx自带的bit流加密,估计没多大用处,据说V5的bit流加密可以**了,AES配合ICAP动态加载应该成为主流,但这种方法还是有**可能。

网友H:
应该不容易**吧  貌似fpga要做到电脑cpu里面(忘了在那看到的 好像是这样说的)

网友I:
xilinx有篇**wp267讲的很清楚,5年前就总结了很多种**方法以及应对方法,现在的**技术应该更先进了

有时间看看此文。

网友J:
只要出得起钱,这些不在话下

网友K:
没有攻不破的城

网友I:
没有攻不破的城

山寨无敌,无敌山寨。

网友L:
FPGA可以加密的

网友I:
FPGA可以加密的

加密可以被攻破的。

楼主:
为什么ALTERA不把配置芯片做到FPGA内部去呢? 还是搞不明白。

网友K:
山寨无敌,无敌山寨。
引用 网友I:
哈哈~

网友K:
FPGA可以加密的
引用 网友L:
加密也无所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