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跑飞?

楼主(2012-03-30):
有人试过下载程序,时而行时而不行吗?而且电流在成功的时候有特定值,谢谢

求助啊,各位,我这两天必须调出来,拜托各位了

网友A:
有啊   ,
我在调DAC的时候,
经常遇到,到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B:
你俩的设计都有问题,详细说一下,图拿来看看

网友C:
真的可以把这问题
解决吗      ?
我也想看看

网友D:
看看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看来这还真得注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两次都是这种情况;
第一次的调网口通信的时候,往里面加了一个fifo,每次都到特定状态去读取fifo值,然后就设置了一个非空即读,然后存满就网口发送的情况,每次调试都拼人品;

还有一个是测试ADS1298的时候,使用的是:初始化阶段是两个状态机主从工作的模式,初始化完毕后,跳到另一个文件中执行,然后就输出信号时而又时而没有。这是我最近正在纠结的,,,弄了2天了

图不太会画,谅解,谢谢了!

网友F:
看看时序分析报告

楼主:
9# lwq030736

楼主:
谁救救我啊…这个我调了好几天了,就立马要结果。。。拜托各位了 !!!

网友G:
程序跑飞,先降低工作频率试试,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是设计有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讲得完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是让你自己去看啊。。。
我哪知道你哪些路径干什么的,我看了也没用啊
从我的经验来看,如果仿真的时候没问题
那么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输入信号的某些状态你没考虑到,造成电路锁死了
另外一种就是时序不满足,某条控制信号的路径偶尔快偶尔慢就会出现偶尔行偶尔不行的问题。
从你的情况看多半是第一种情况,你加入逻辑分析仪,主要观察锁死的时候你的主要控制信号都处于什么状态

网友H:
留个印看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样啊。。。看来我再看看吧。。。希望能行。。。谢谢啊

网友I:
怎么感觉你貌似没有加时钟约束呢?
从时序报告看来,你的那些时序结果都是和chipscope相关的,那些名称貌似是工具自动添加的。
你自己的系统时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系统的输入时钟需要加约束吗?我只是学了一些皮毛,不大懂。拿些要另外在ucf中添加约束啊??

网友J:
我也曾经遇到相同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重新写了一个,时序感觉没啥变,就是设计的状态机改了一下,就又好了。
你的怎么解决的?

网友K(2012-09-04):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时序问题   时序处理不好   后面信号传输很头疼     建议仔细查一查时序问题

网友L:
虽然不是很清楚你的具体的设计情况,但看你的约束还是忍不住要说一句:时序分析没有报错和时序正确不是一回事.

网友M:
系统的问题,或者软件问题

网友N:
没有遇到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