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C电路的总体设计方案

楼主(2012-03-30):
旋转变压器二次绕组输出的两路信号sinφ和cosφ作为AD2S90的位置角检测的模拟信号输入,通过屏蔽双绞线,分别接到AD2S90相应的输入端SIN和SINL0。同时,COS和COSL0的信号作为反馈信号接至AD2S99,通过AD2S99内部处理后产生输出信号SYNREF(为±3Vp-p方波输出信号且相位与SIN和COS输入信号保持一致),连接至AD2S90的REF引脚,用于补偿旋转变压器一次侧到二次侧的相位偏差,否则会降低RDC的转换精度,AD2S99通过输出端EXC和/EXC(EXC和/EXC为两路±2Vrms、8mA的正弦信号,且/EXC相位相对于EXC要超前180°)为旋转变压器的励磁绕组提供所需工作频率的励磁信号,励磁信号的工作频率可以通过AD2S99的引脚SEL1、SEL2和FBIAS来配置,另外,AD2S99的引脚LOS用于指示SIN和COS信号缺失的检测情况,正常工作时LOS为低电平,若SIN和COS信号都低于LOS规定的电压阈值(Vrms),则LOS被上拉到高电平VDD。

提供给控制器的位置信号有两种输出方式,一是SPI输出(12位),最高传输速率为2Mbps;二是模拟增量式编码器输出,A、B和NM信号,相当于一个1024线增量式编码器。

电路总体设计方案如图1所示。接口电路设计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电路中所有模拟地信号要以星形方式连接至AD2S90的引脚ADND。

2若旋转变压器的信号通过屏蔽双绞线传输时,屏蔽层也要连至AGND引脚。

3AD2S99的输出信号SYNREF与AD2S90的输入引脚REF相连时,为了减小AD2S99的SYNREF信号的直流偏移,需要添加0.1μF的串联电容和100KΩ的对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