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3-30):
我一个定位开关,一档时功率450w 电阻是150k 二档时功率1150w,电阻120k, 三档时功率1350w 电阻68k ,四档时功率1550w 电阻10k ,五档功率1750w 请问电阻要多大啊?

网友A:
关从你的描述来看 不知所云
贴图来分析
关键是你的控制功率电路部分,是否是CPU来控制
电阻的话一般只做分压,根据AD采样不同值来确定输出功率。

网友B:
这个难度, 估计比哥得巴黑猜想还要高

网友C:
用描点法作出变化曲线,顺着曲线找出五档电阻
可用毫米格纸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