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此电路是否可以提高LED开启速度?应如何分析

楼主(2012-03-30):
file:///C:\DOCUME~1\zhangjy\LOCALS~1\Temp\Y7EE(RR8{CN(GAZP~M8((}F.jpg如图所示,把LED限流电阻替换为Q1,Q2,R1,R3所组成的电路。这样做是否为了提高LED开启速度?如何分析此电路?
等待赐教!!

楼主:
我自己的理解,上电瞬间,Q2导通,电流镜Q2,R1到地。
上电后,R1上压降使得Q1导通(导通深度取决于R1上压降)
Q1导通后分了一部分Q1基极电流,Q2导通深度减弱。电流降低。

网友A:
要快到什么程度?R/G/B单色及RGB白光LED的发光延迟是十皮秒级,小信号三极管的td+tr是十纳秒级,电阻原则上不计延迟,如果加了退耦电容,那么上面这些延迟都不是延迟

网友B:
我感受到了一个q1q2的微妙动态平衡 ,LED应该会缓慢的变亮然后缓慢变暗,周而反复这个过程,但是这个缓慢能不能被肉眼感知我也不知道

楼主:
谢谢PowerAnts回复!!
那就是说如果直接限流电阻反而比上面电路开启速度快?
不太理解原来的方案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提高上电瞬间的电流么?

网友A:
以兰光LED激发黄荧光粉产生白光的白光LED,受荧光粉的激发响应影响,延迟很久,可达mS甚至10mS级,这种情况可在开启过程中加大电流来提高光通量的上升沿斜率,但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你的原电路也没有这个“加速”功能

楼主:
谢谢ff8zgs的回复!!
为什么会“周而复始”这个过程呢?
还望指点迷津?

网友B:
上电瞬间参照2楼,之后当流向Q1基极电流增大,导致流向Q2基极电流减小,也就是说Q2 Ie减小,相当于流向Q1 IB减小,然后Q2 IB就增大,Q2 IB增大 Q1 IB就增大 ,就是这么个循环 但是这个循环应该是很快的啊。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我也是小菜,以上都是我凭感觉的,仅供参考。

楼主:
anyway,谢谢ff8zgs的回复。

楼主:
白光LED的启动时间需要那么久。呵呵。

楼主:
multisim分析结果如下:从上往下分别是,led阳极,led阴极,Q2基极,Q1基极

网友C:
串两个电容肉眼就可以看出来,周而复始。

网友D:
这个电路非常巧妙。
应该是个限流电路,可以接很大的电源电压,两个三极管的VEC承担的多余的电压,如果用一般的电阻就不行了,电压一增大电流就大了,会烧坏发光二极管。
应该是这样的,看他的电源是不是大范围的。应该在2V以上吧,一直到VCE+0.6V这个样子。

网友E:
简易的恒流

楼主:
上电->R3使Q2导通->R1上电压使得Q1导通->限制Q2基极电流
电压增大使电流增大时->R1两端电压增大->Q1集电极吸收更多的电流
电压减小使电流减小时->R1两端电压减小->Q1集电极吸收电流减少

从而使电流恒定

楼主:
谢谢jiangzhe8525以及spareribs的回复

网友F:
就是简单的恒流而已。

网友B:
流过R1电流不变吗
我一直不明白恒流源有什么用呢 又不能把电流导出来  求科普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没有电容电感达不到这种效果

网友H:
看来你们还没读好书啊!!这个就是恒流源的!!电流是恒定的

网友I:
是个恒流源约为I=(VCC-VLED-1.4)/R3+0.7/R1

网友J:
廉价的玩具激光头里就是这个电路。

楼主:
结贴给分了......呵呵

网友K:
恒流应该是这样连接的吧.

网友L(2013-08-02):
mark  有空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