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按键防抖电路

楼主(2012-03-30):
R和C的值如何计算呢?

网友A:
从来不接这个电容,直接软件防抖处理,还省线路板空间,容易布线。

网友B:
典型的画蛇添足

网友C:
对于初学者用个电容可以理解,不过问怎么计算RC就不应该了,自己搭个实验下不就好了么。防抖的时间也是一个范围的,可能完全反斗要两个电容才行吧。

网友D:
楼主 确实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  软件防抖不必硬件省事的多  何必那

楼主:
好吧。。。既然都说不需要加,那就不加好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E:
貌似是用来消除ESD的,不过那个电路图的在上拉电阻和按键之间还要加一个电阻
ST给的电路图就是那样用的

网友F:
本银菜鸟,但也不能人云亦云啊!硬件防抖动也有它的好处,最近在学微机控制,老师就说了一个真实的例子,软件的确也可以防抖动,但没有硬件的稳定:某202所设计的一个**弹,就是因为装入**弹,编写相关软件这里出现了错误,才发生了悲剧,听老师说,很多军工级,确定**弹发射这类的按钮都是硬件来实现的

网友E:
硬件消抖的话我看同事是用RS触发器做的

网友G:
合格的工程师不管用软件还是硬件实现消抖都保证可靠,不合格的工程师不管用什么“件”都无法保证可靠。

网友H:
最近用触发器做几个指示灯延时,给个电平就亮了,延时到了就灭了。软件省了定时器了,挺好的。

网友C:
光想硬件的去抖是不行的。有硬件的去抖,再加软件的延时,这样是很好的,

网友I:
同意楼上几位的 没必要!软件做防抖处理!

网友J:
我是新手,不过我用的软件防抖,一直都没问题呵呵。不过对于军工级,硬件应该比软件可靠性高。

网友K:
合格的工程师不管用软件还是硬件实现消抖都保证可靠,不合格的工程师不管用什么“件”都无法保证可靠。
引用 网友G:

同意!

网友L:
R的值一般10K左右,C的值应该由按钮的抖动频率而定。

另外,个人认为这个电路并非完全画蛇添足,在处理外部中断时候硬件去抖还是必要的。

网友M(2015-11-03):
如果没有在CPU和机械按键之间增加想max706类似的器件,最好还是夹着。

网友N(2020-05-20):
引用 楼主:
好吧。。。既然都说不需要加,那就不加好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人云亦云,立场不够坚定呀。RC电路消抖就是计算RC时间常数,计算电容的充放电时间,网上很多电容充放电方法的,最好自己用仿真的方法确定电容,电阻参数。别忘了时间的计算不是充电完成的情况哦,单片机高低电平的电压值是有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