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asyARM2103的DIY方案一:74HC595驱动数码管设计

楼主(2012-03-30):
1.1 LED数码管简介
发光二极管LED是能将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的发光器件,7段LED数码管则是在一定形状的绝缘材料上,利用单只LED组合排列成的“8”字型,分别引出它们的电极,点亮相应的笔段来显示出0-9的数字。
1.1.1 LED数码管的结构与特性
LED数码管根据LED的接法不同分为共阴和共阳两类,了解这些特性,对编程是很重要的,不同类型的数码管,除了它们的硬件电路有差异外,编程方法也是不同的。共阴和共阳极数码管的外形及内部电路如图1.1所示,它们的发光原理是一样的,只是电源极性不同。

图1.1 数码管外形和内部电路

将多只LED的阴极连在一起即为共阴式,而将多只LED的阳极连在一起即为共阳式。以共阴式为例,若把阴极接地,在相应段的阳极接上正电源,该段即会发光。

LED数码管的主要特点如下:
l)能在低电压、小电流条件下驱动发光,能与CMOS、TTL电路兼容;
2)发光响应时间极短(<0.1μs),高频特性好,单色性好,亮度高;
3)体积小,重量轻,抗冲击性能好;
4)寿命长,使用寿命在10万小时以上,甚至可达100万小时,成本低。
LED数码管被广泛用作数字仪器仪表、数控装置、计算机的数显器件。

1.1.2 LED数码管原理说明
LED数码管中各段发光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和普通二极管类似,只是正向压降较大,正向电阻也较大。在一定范围内,其正向电流与发光亮度成正比。由于常规的数码管用电电流只有1~2 mA,最大极限电流也只有10~30 mA,所以它的输入端在5 V电源或高于TTL高电平(3.5 V)的电路信号相接时,一定要串加限流电阻,以免损坏器件。

1.2 74HC595简介
74HC595是具有8位移位寄存器和一个存储器,三态输出功能。移位寄存器和存储器是分别的时钟。数据在SHCP的上升沿输入,在STCP的上升沿进入到存储寄存器中去。如果两个时钟连在一起,则移位寄存器总是比存储寄存器早一个脉冲。移位寄存器有一个串行移位输入(DS),和一个串行输出(Q7’),和一个异步的低电平复位(MR),存储寄存器有一个并行8位的,具备三态的总线输出,当使能OE时(为低电平),存储寄存器的数据输出到总线。

图1.2 74HC595引脚图

74HC595引脚排布如图1.2所示,引脚功能见表1.1。

表1.1 74HC595引脚功能

1.3 设计原理
本设计采用LPC2103自带的硬件SPI接口与74HC595进行数据传输。74HC595将LPC2103发送过来的8位串行数据转换成8位并行数据,用以驱动数码管。本设计中采用共阳数码管。原理图如图1.3所示。

图1.3 原理图
1.4 电路制作流程
1.4.1 元器件选择
1.4.2 布局
分析原理图,需要仔细考虑元器件的布局与走线,合理的布局会减少走线的难度。本设计为了方便走线,数码管和74HC595采用自由连接方式(如图1.4所示),而没有采用顺序连接方式(如图1.5所示)。这大大降低了走线难度。但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软件设计的工作量,后文将对此进行说明。

图1.4 自由连接

图1.5 顺序连接

1.4.3 焊接
在合理布局的基础,焊接相对容易很多。本设计中数码管和74HC595采用自由连接的方式,避免了交叉线焊接的麻烦,这样在整个板子焊接完成后没有用到跳线或者飞线。万能板焊接时可采用“拖锡”的方式,可使得整体效果美观,同时也保证了硬件连接的可靠性,如图1.6所示。

板子焊接完成后,实物如图1.7所示。

图1.7 完成效果
HC595电路与EasyARM2103开发板连接,实物如图1.8所示。

图1.8 整体效果图
上述布局和焊接的思想可合理的应用在单面电路板的设计中。

1.5 程序设计
在前面的电路设计时,数码管和74HC595采用自由连接的方式(如图1.4所示),所以段码不能采用标准段码,需另行设计。下面介绍一种生成段码表的简单方法。

? 1)测试步骤一
首先发送字符‘0xFE’,参考代码如下文所示。

实验现象:数码管笔段a被点亮。
实验现象分析:当向74HC595发送‘0xFE’时,Q0引脚输出低电平,Q1~Q7输出高电平。可以得出Q0引脚在硬件上对应数码管笔段a,低电平驱动数码管笔段发光。

? 2)测试步骤二
发送字符‘0xFD’,更改上文代码为:

实验现象:数码管笔段a熄灭,笔段b被点亮。
实验现象分析:当向74HC595发送‘0xFD’时,Q1引脚输出低电平,Q0、Q2~Q7输出高电平。从而可以判断出Q1引脚硬件上对应数码管笔段b,低电平驱动笔段发光。

? 3)测试步骤三
在了解如何驱动a、b笔段发光的基础之上,更改测试字符,依次向74HC595发送0xBF、0xDF、0xEF、0xFB、0xF7、0x7F六个数据,即可分别点亮c、d、e、f、g、dp六个笔段。

? 4)测试结论
参考以上测试方法,用户在不清楚硬件电路连接的情况下,逐次向74HC595发送测试数据,即可理清74HC595引脚与数码管笔段的对应关系。同时,也可得出数码管笔段与测试字符的对应关系,如表1.2所列。

表1.2 段码表数值

注意:不同的硬件电路,段码表的测试数据有所区别,表1.2仅适合本文的硬件电路,但笔段测试方法是相同的。
为了在7端数码管显示数字或者字符,控制器送出的字符需要进行转换,真值表的计算如表1.3所列。表中列出了7段数码管上能够显示的常用字符的真值表。如果用户需要显示其它字符,可跟根据表中所示的方法设置。

表1.3 七段共阳数码管真值表

本示例程序使用LPC2103的硬件SPI接口,设置LPC2103为SPI主机模式,与74HC595进行通讯。SPI初始化见程序清单1.1。

程序清单1.1 SPI初始化程序

LPC2103通过硬件SPI接口把数据发送给74HC595,数据发送程序见程序清单1.2。

程序清单1.2 数据发送程序

实验现象:数码管循环显示0~F,LPC2103字样,参见程序清单1.3。

网友A(2014-04-16):
深圳英特翎电子有限公司
王彪 15818572651   QQ2817783723
福田区国利大厦B栋5楼
我公司专业做TI ST ON NXP数字模拟IC,主要系列如下:
74HC系列  74HCT373D
74HCT系列  74HCT259D
74ABT系列  74ABT373AD
74AHCT系列  SN74AHCT244DWR
74LV系列   SN74LVC1G32DBVR
74LVC系列  SN74LVC1G32DBVR
74LVC1G系列 SN74LVC1G32DBVR
74AHC1G系列
NE系列   NE555  ...................

74LS系列  SN74LS14DR
CD系列   CD4011BM96
HEF系列  HEF4511BT
HCF系列  HCF4051M013TR
PCF系列  PCF8563T
LM系列   LMV324IPWR
LMV系列
MC系列   MC14094BDR2G
TL系列
NJM系列  NJM4558M-TE2
NE系列   NE5532DR
UC系列   UC3844BD1R2G
LF系列    LF353DR
ULN系列   ULN2004AFWG
TLP系列   TLP127-TPL
HA系列   HA17324ARP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