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的启动文件问题

楼主(2012-03-30):
最近在学习stm32f10x系列的arm,发现有很多启动文件可以用。如stm32f10x.s,os_cpu_a.s,startup.s,stm32f10x_vector.s,stm32f10x_Xd.s。我的理解如下:
stm32f10x.s:keil创建工程师自动添加的启动文件。
os_cpu_a.s:Ucos系统时要用到的启动文件。
startup.s:不太清楚,好像跟stm32f10x.s和stm32f10x_vector.s差不多。
stm32f10x_vector.s:固件库里面的启动文件,我从ST官网上下载固件库时用的就是这个启动文件。
stm32f10x_Xd.s:不清楚,好像是不同密度下器件的启动文件。

现在我对于这几个文件还是挺模糊的,请各位来讨论一下,这几个启动文件的具体区别。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學習,可是我的keil創建時自動添加的是startup_stm32f10x_md.s而不是stm32f10x.s,雖然說從說明來看是前者比後者新,但是我這個startup_stm32f10x_md.裏面竟然有未定義的SystemInit函數,不注釋通不過編譯,請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