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4051的问题,求大虾

楼主(2012-03-30):
CD4051/CC4051是单8通道数字控制模拟电子开关,模拟电子开关我可以接数字信号不!!举例:单片机要和多个串口传感器进行通信,传感器的信号线接CD4051,单片机的RXD与TXD也接在CD4051上,请问能正常通信么!!非常感谢

网友A:
RXD和TXD是有两条线,应该用4052之类的

楼主:
OK,我查下资料看看

网友B:
如果工作电压是3.3V,推荐SGM4782,导通内阻不到1欧姆,比4052性能要好不少。

网友C:
学习了,不错
有需要IC、二、三极管的朋友可以找深圳大芯半导体www.dassin.comcn联系电话:0755-61192518 周R

网友D(2014-04-16):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CD4051/CC4051 需要接8个串口通信的外设,使用A,B,C控制选择哪一个外设,设备怎么和CD4051连接呢?

网友E:
我只知道4051导通内阻差不多30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