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仿真问题?

楼主(2012-03-30):
手里有一个PICKIT3  想调试PIC16F1823 14引脚贴片的  PICKIT3需要加什么擦能当仿真器用?或者 是直接买ICD2吗? 就引出了编程接口 不知道怎么才能仿真?

网友A:
不需要什么,只需要正确连接好,把那几个IO口保留出来。

网友:
PICKIT3就可以的

楼主:
不行啊
调试状态下载的时候报错
PK3Err0012: Download debug exec failed

Programming failed
The PICkit 3 is missing a Memory Object.

楼主:
求解  想仿真 需要买什么。。。

网友:
你用PICKIT3供电,还是板子供电?

楼主:
都可以 目前同的是PICKIT供电

楼主:
外部5V供电试了下也不行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 要是调试的话 那两个I0口是不是不能当其他功能用了?

网友B:
PK3Err0012: Download debug exec failed (下载调试执行程序失败)
如果您尝试从 Debugger 菜单进行编程时收到此错误:
1. 取消选择该调试器作为调试工具。
2. 关闭项目,然后关闭 MPLAB IDE。
3. 重启 MPLAB IDE 并重新打开项目。
4. 重新选择调试器作为调试工具并再次尝试编程目标器件。
如果这不能解决问题,请参见第 8.3.4 节 “安装程序损坏纠正措施”。

以上为PICkit3文档中的原文

楼主:
试了N次了 不行哦

楼主:
在IO口全部的占用的情况下能仿真吗?

楼主:
对于14引脚的单片机 已经占用了全部I/O口 怎么才能仿真?

网友C:
兄弟先裸烧写一下试一试。不要外围电路。焊一个简单系统

楼主:
烧写可以的哦~ 我想知道能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