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怎样测试风扇转速的方法。。。。。。

楼主(2012-03-30):
跪求怎样测试风扇转速的方法。。。。。。

网友A:
一般的电风扇么。用记数器啊

网友B:
参照现成的产品 简单得很。用风扇叶做反光。在搞一个红外线的发射/接收。计数即可。

网友C:
1、机械减速计数器(非精确)
2、霍尔(精确)
3、红外(干扰)

网友D:
参考汽车轮子的转速,可以用霍尔传感器

网友E:
1、机械减速计数器(非精确)
2、霍尔(精确)
3、红外(干扰)
引用 网友C:

补充:频闪,高速摄影,电流扰动(直流的直接取换向噪声,交流异步的可由电流图像得到转差值,用周期相减即得)

网友F:
用红外,频闪仪,霍尔,回转信号,电流信号,都能啊

网友G:
可以用红外的,计数器实现

网友H:
用转速表啊,测电机转速都用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