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怎么撤销?

楼主(2012-03-30):
一不小心把函数删除了  怎么撤销操作?

网友A:
没关的话,CTRL+Z,若关掉了,你就重写吧!!

网友B:
CTRL+Z
CTRL+Y
撤销和恢复是有次数限制的,具体一次最多可恢复多少次我也记不得,反正可以很多次;P
只要没有关掉MPLAB,都还有希望。

楼主:
悲剧了  重写:'(

网友C:
推荐使用UE来编写,这个跟MP没关系,是编译器的事,MP自带的编译器太弱了。

网友D:
window 下用CTR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