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空载突然断电异常声音

楼主(2012-03-30):
第一次做直流电机控制器,电机为Dc180V,10A的,我用PWM在空载时高速运行时,每次按停止键,电机都会“咳登”一声,为什么啊?感性负载的问题吗?有时候感觉是不是把里面的线圈烧了啊。怎么消除“咳登”声啊?
小弟第一次,恳请教!

网友A:
PWM的频率慢慢降下来到一定程度后再彻底设为0输出,不要骤起骤停。

网友A:
知道软启动吗?停的时候也可以反向软停止。

网友B:
PWM的频率慢慢降下来到一定程度后再彻底设为0输出,不要骤起骤停。
引用 网友A:

频率慢慢降下来?  还是占空比慢慢降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yewuyi。说的很对,我在网上也看到了类似的软启动和软停止。

网友A:
频率慢慢降下来?  还是占空比慢慢降下来?
引用 网友B:

呵呵,多谢指正,是占空比降低,脑袋发晕表达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知道你表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