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恒流电路中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如何算出?

楼主(2012-03-30):
RT: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由于是电压跟随器   所以发射极电压就和放大器的正输入端电压值一样    发射极的电压知道   还不会算基极的电压嘛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C:
同相端电压+0.7

楼主:
在下愚钝,哪位能详细解说一下?

网友D:
2L回答已经很明确了

网友E:
决定基极电压的是由运放的3脚电压决定的,正常工作下,运放的俩个输入电压应该是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