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AD和串口的2RMB左右的20脚单片机

楼主(2012-03-30):
麻烦推荐一款带AD和串口的2RMB左右的并且带内部晶振的20脚单片机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它做什么。果断宏晶STC啊。8位AD,带串口,有内部R/C振荡器,呵呵。STC12C5201AD。可以网上搜索下芯片系列的资料。
不过楼主出价确实有点低了。一般的单片机再便宜也有5元左右。如果是批发价。2元估计差不多能行。。。。

网友B:
这样的单片机很多,

楼主:
用在工业控制,有合适的给个型号啊

网友C:
STM8S103F2

网友:
富士通的8位机可以做到这个价格。

网友B:
新茂的SM39R16A2  即可,

网友D:
呵呵!
连富士通都白菜了,
现在还有什么不白菜!

网友E:
小量有这么便宜吗

网友F:
白菜有那么便宜吗?

网友C:
现在的白菜价格范围在2元~3元左右,差不多了

网友G:
en ,楼主少吃颗白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