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一个信号放大电路,用LM3886TF。

楼主(2012-03-30):
问题是:输入信号是“YB1602函数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最大1V的正弦信号,我使用100mV左右。
输出要达到最大20V左右的正弦信号。
我做的怎么弄都不对,求大能科普一下。
请指正我做的电路图哈。

楼主:
问题是我测量输出端没有电压啊。帮忙分析一下哈。

网友A:
电位器有没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位器就是从小到大的调啊,应该没有问题吧。对了,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B:
你的电路已经mute掉了。
仔细看规格书,按规格书中的说明。

网友C:
气死了,汗啊

网友D:
你的电路已经mute掉了。
仔细看规格书,按规格书中的说明。
引用 网友B:

麻烦lyjian兄能不能详细分析下?电路mute掉了?

网友E:
先按芯片资料内的给出的应用电路来测试,没问题了再按你的想法来折腾

这个功放芯片在网络上的应用资料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网友F:
将100mV的信号放大至20V需要2级放大,楼主电路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高手指点一下啊!怎么达到这个效果呢?这个电路那里有问题?

楼主:
6# kinyni 是不是我的谬误太明显了?那正确的需要怎么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手,这个如何才能解决掉?

网友B:
用个电阻把4脚和8脚接起来
具体看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