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1761 SHDN管脚能否被 0-3.3v电平驱动

楼主(2012-03-30):
请教一个关于LT1761管脚SHDN的问题:是否能用FPGA的0—3.3v驱动管脚SHDN?在LT1761的说明书里,写到此管脚可以用5V逻辑或者集电极开路配上拉电阻来驱动。说明书中有插图说明SHDN的阈值,这里显示0-3.3的FPGA的输出电平可以驱动(自己的理解)。其他lineartechnology的LDO都写的是SHDN管脚可以用逻辑电平或者集电极开路配上拉电阻驱动。

网友A:
可以直接驱动的,
如果你输入电压太高,建议加级三极管驱动,万一器件坏了,也不至于高压输入到FPGA中

楼主:
这个三极管的用法是:集电极接3.3v,再串一个10k限流电阻,发射极接地,基极直接接FPGA的IO口,是吗?那个LT1761的datasheet中说到SHDN的时候,说可以接5V logic,而其他凌特LDO都说的是 logic,是不是没区别呢 是不是参照芯片上SHDN的threshold(off to on)那张图呢?

楼主:
先谢谢版主的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