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两端压降怎么如此大?

楼主:
想用可控硅做一个开关,但是发现用双向可控硅BTA06-600,接450W的灯,两端压降高达50V,发热很严重,达到了70度。换小点的负载。发热明显降低,但是压降还是有50V,怎么压降这么大?电路哪里搭错了,第一次用双向可控硅,不太懂,望指点。还有电阻R8的值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我用的是39欧。
复制搜索

复制搜索

网友A(2012-03-30):
貌似你的图有问题

楼主:
没用过双向的可控硅,不知道哪里错了。如果可控硅导通了,不应该有这么高的压降的,能说得详细点不?

楼主:
没用过双向的可控硅,不知道哪里错了。如果可控硅导通了,不应该有这么高的压降的,能说得详细点不?复制搜索

复制搜索

网友A:
先把你的图贴完整,然后,再找点资料研究下可控硅 是如何工作的
重点了解下可控硅的触发 调压 估计你有明白了

楼主:
这是完整的电路图,看了些资料,还不是很懂啊。

楼主:
是的,图画错了。加大R8试过,没有变化。

楼主:
发现减小R8到3欧左右,接100w以内的负载压降会在4v以内,但是接100W以上的负载,压降会根据负载的大小不同,而压降会不同,从20几Vdao 50v不等,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B:
不明白你的电路中,可控硅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可控硅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D(2013-05-10):
50V压降,电流2A,100W了,你的管子是水冷的吗?

网友E:
呵呵,这兄弟真搞笑,100W的功耗,温升才4、50度。你的测试有问题,知道了么?

网友E:
这个图有点古怪,后级触发电路的VCC为前级双向可控硅上的压降再整流滤波而得,一旦触发TRIAC后,因TRIAC上的压降变小,后级触发电路不足维持工作,TRIAC又截止,又工作,又截止。

网友F:
压降过大!看似可控硅导通不深:其实是驱动不足!正常时:可控硅压降在1V左右!…哈哈…

网友G:
看不懂这图的工作原理

网友H(2013-10-26):
此电路设计不佳 首先如果双硅压降1点几伏的话 那IC就的不到足够的工作电压

网友H:
一般可控硅导通压降与电流有关 电流越大 可控硅压降越大 还有可控硅导通压降还与其触发电流大小有关 触发电流小也会产生压降大的问题

网友H:
令外  可控硅导通压降一般的万用表测量不准  可换一可控硅试一下看改善否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压降过大!看似可控硅导通不深:其实是驱动不足!正常时:可控硅压降在1V左右!…哈哈…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