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2010 烧写问题(PICKIT3)

楼主(2012-03-30):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0000000 Expected Value: 00040100 Received Value: 00000000
Programming failed
什么原因?有遇到过的人吗请指点--

网友:
没有连上IC,检查连接线是否有断开

网友:
没有供电也会有这个情况

楼主:
谢谢 楼上,下面是输出信息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6.05
Firmware type......................dsPIC30F
PICkit 3 Connected.
Device ID Revision = 00001001
这个是我重新连接的ID读了出来应该连接上了吧。

楼主:
解决了,就是同事给的座子没连接好,自己焊了一个,没问题了。

网友(2012-06-01):
配置为也没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