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仿真

楼主(2012-03-30):
有熟悉模拟电路仿真的大侠吗?一般都用什么仿真软件,使用效果如何?谢谢。

网友A:
multisim    pspice    都可以做电路方面的仿真  前者比较重视观察效果   但是仿真出来的东西有时候与实物差别很大   后者相对前者来说  在计算方面更直观   而且与实物基本符合  如果想深入了解模拟电路的整个过程  建议使用pspice

楼主:
3# yes19891989 你说的Pspice是orCAD里面带的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啊  很好用的

网友B:
orcad好啊,multisim很容易使用,proteus也不错,TLspice是免费的,相当不错。。。还有好多

网友C:
pspice最佳,应用最广,资料最多。还有saber, simetix, microcap ... nnd,实在是太多了

楼主:
谢谢大侠们荐言啊,看来是建议用Pspice的人多,打算先了解一下Pspice吧。

网友D(2013-10-18):
以前在学校用PSPICE,现在一般用multisim,简单容易方便

网友E:
用multisim12,最新版的不错啊

网友F:
= =pSpice和multisim的仿真核有啥区别还能一个仿真的准一个仿真的不准?一样GCC的编译器换个IDE编译出来能变成两样?

网友G:
用multisim12,最新版的,但是器件参数要自己设定啊,模拟可以,但实际电路不一定能实现:)

网友H:
要求不高的话,用凌特的ltspice是个不错的选择,比较方便,软件也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