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带电容负载的问题

楼主(2012-03-30):
使用PMOS管做电源开关,假设PMOS Ron 0.1欧姆,电源电压24V
负载是其它的设备,一般都有几百uf的输入电容,如果比较频繁的开关(几十秒一次)

这个电容对PMOS的寿命有没有影响?电容值的安全范围最大是多少?如何估算

网友A:
要看电容的ESR,然后计算峰值电流。(ESL基本上可以忽略)

一般MOS都能承受好多倍的峰值电流的,倒是电容,电压高时不一定能承受。
比如钽电容,用在低内阻电源上超过十几伏时就会很容易上电就爆电容

网友B:
这个没有什么影响把?我觉得你应该担心的是开关机速度的问题。以前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我问题  铺地没有铺好,导致电容放电慢了~开机关机立马开机就开不起来了!重新铺地就好了!

网友A:
如果冲击电流太大,就应该考虑采取一定措施一直浪涌电流的峰值。

楼主:
因为被供电的设备未知,我担心电容过大,又是多个并联ESR也比较小,瞬间功率太高,使管芯温度太高,影响寿命,板子已经做好了,忘记串电感

网友A:
电源输出最好有限流保护、峰值电流控制,
如果没有又不放心的话,那就加大MOS管的余量即可,毕竟同封装的大功率、大电流管子多得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各位,设计的时候只考虑到电感负载的状况,板子做好了,才想起来电容负载才是更应该考虑的状况

网友C:
做个标记!

网友D:
限制冲击电流,要不然很容易把MOS干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我知道两种方法:串联电感、电容充电VGS软启动

哪个好一点?还有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E:
开关电源建议使用VGS软启动

网友F:
开关电源建议使用VGS软启动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G(2015-07-28):
电容充电VGS软启动电路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