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紧急求助版主:STM8L152C6的VREF引脚漏电问题

楼主(2012-03-30):
我最近移植一个项目,从MSP430到STM8L。将STM8L152C6进入HALT后,VREF引脚居然向外漏电,导致睡眠功耗达不到要求。我是外接2.5V的电压参考,HALT后,参考电源断电,但VREF引脚会向外漏电。说明一下,我的项目必须外接参考电压,同时参考电压在硬件上与其他电路连在一起。请教香水版主,这是不是STM8L152C6的BUG,如是,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是不是STM8L152C6的BUG,你可以查一下勘误手册。

目前我们没有发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B:
哈哈,,STM8L/STM32L  ST就是针对TI430出来的。。。所带的资源给出丰富!所售的价格非常合理。性价比比较高!

LZ你那漏电问题,,暂时没有遇到过。你在使用前自己看数据手册和勘误手册了吗?

楼主:
我是从09年开始用stm8系列的单片机的。s系列的103f3、k903之类的一直用得好好的,没有什么问题。但确实被stm8L152c6的VREF参考电源问题搞的头都大了。经实测,单片机halt后,stm8L152c6的VREF端悬空的电压为2.4V左右(我测了5片,基本在2.399v的样子),但此时adc模块已关闭,单片机已进入halt,我的项目里没有用到dac模块,dac也是关闭的,VREF引脚出现电压只能认为是单片机的问题。由于我的项目是外接参考电压2.500v,且参考电压还要给ntc供电(需查表),参考电压连到单片机的vref,由于设备是间歇工作的,平时halt,halt之先关闭2.500v参考电源,halt后,在VREF引脚连接外部电路的情况下,实测单片机的VREF引脚电压降至1.4v左右(可能verf向外提供的电流有限,被拉低了)。仔细研究了大量的stm资料,找不到问题的解决方法,网上亦有类似声音。技术是严肃的,我如实反馈,请st重视!

网友C:
你应该查一下你的外围电路,不要轻易断言ST芯片的问题!

网友A:
回LZ,不知道你看没看勘误手册?

勘误手册中下面这个问题,应该就是你说的问题吧?

楼主:
谢谢香版主!就是这个问题!解开我许久的困惑!因为项目是移植的,外围电路直接移植过来,这个参考电压供电电路在多个单片机上没出现过问题,一般单片机睡眠后,VREF关闭(或为低),但STM8L152C6会出现2.4v的电压,如VREF 引脚连接电阻之类,就会在halt后向外放电,引起功耗不达标。再次谢谢香版!也请其他没用过的同志留意这个问题。

网友D(2016-10-20):
引用 网友A:
回LZ,不知道你看没看勘误手册?

勘误手册中下面这个问题,应该就是你说的问题吧? ...

受教了!

如果Vref=2.500V,外部基准提供;
Vdd使用DCDC从锂电降压到2.5V(为了省电,只要大于2.4v即可),

手册明确要求Vref上限是Vdd,这么干,是否符合?没什么隐患吧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