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高手请进!警告:*** WARNING L5: 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

楼主(2012-03-30):
单片机高手请进!!!!!!!

这是编译警告:

*** WARNING L5: 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3H
    TO:      0005H

以上两个地址冲突了,我定义了2个外部中断函数,应该是interrupt 0这边出了问题。
看keil help文档半天,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儿问题,请教会的

void Paper_Position_INT0(void) interrupt 0
{
Advance_Plus++;
}

void Seal_Position_INT1(void) interrupt 2
{
Seal_Run_Plus++;
}

网上的处理方法是去掉 Starup.A51。
Source group组下面的Starup.A51已经删掉,以下是部分M51文件:
///////////////////////////////////////////////////////////////////////////

INPUT MODULES INCLUDED:
  Main.obj (MAIN)
  Motor.obj (MOTOR)
  Function.obj (FUNCTION)
  E2rom.obj (E2ROM)
  Uart.obj (UART)
  C:\KEIL\C51\LIB\C51S.LIB (?C_STARTUP)
  C:\KEIL\C51\LIB\C51S.LIB (?C?CLDOPTR)
  C:\KEIL\C51\LIB\C51S.LIB (?C?CILDOPTR)
  C:\KEIL\C51\LIB\C51S.LIB (?C?CSTOPTR)
  C:\KEIL\C51\LIB\C51S.LIB (?C?ULDIV)
  C:\KEIL\C51\LIB\C51S.LIB (?C?LIMUL)
  C:\KEIL\C51\LIB\C51S.LIB (?C_INIT)

LINK MAP OF MODULE:  新驱动V3.1 (MAIN)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DATA    0008H     000EH     UNIT         ?DT?E2ROM
            DATA    0016H     000AH     UNIT         ?DT?MAIN
            BIT     0020H.0   0000H.1   UNIT         ?BI?UART
                    0020H.1   0000H.7                *** GAP ***
            DATA    0021H     0027H     UNIT         ?DT?UART
            DATA    0048H     0006H     UNIT         ?DT?MOTOR
            DATA    004EH     0005H     UNIT         _DATA_GROUP_
            DATA    0053H     0001H     UNIT         ?DT?FUNCTION
            IDATA   0054H     0001H     UNIT         ?STACK
            * * * * * * *   C O D E   M E M O R Y   * * * * * * *
            CODE    0000H     0003H     ABSOLUTE
            CODE    0003H     0003H     ABSOLUTE
* OVERLAP * CODE    0003H     0003H     ABSOLUTE
            CODE    0006H     000DH     UNIT         ?PR?PAPER_POSITION_INT0?MOTOR
            CODE    0013H     0003H     ABSOLUTE
            CODE    0016H     002DH     UNIT         ?C_INITSEG
            CODE    0043H     0003H     ABSOLUTE
            CODE    0046H     017DH     UNIT         ?C?LIB_CODE
            CODE    01C3H     0127H     UNIT         ?PR?UART2_REICEVE?UART
            CODE    02EAH     00E0H     UNIT         ?PR?IAP_INIT?E2ROM
            CODE    03CAH     008CH     UNIT         ?C_C51STARTUP
            CODE    0456H     0078H     UNIT         ?PR?MAIN?MAIN
            CODE    04CEH     006EH     UNIT         ?PR?_SEND_ARRAY?UART
            CODE    053CH     0044H     UNIT         ?PR?LEFT_SEAL_CALIBRATION?MOTOR
            CODE    0580H     0044H     UNIT         ?PR?RIGHT_SEAL_CALIBRATION?MOTOR
            CODE    05C4H     002CH     UNIT         ?PR?MOTOR_INIT?MOTOR
            CODE    05F0H     0024H     UNIT         ?PR?_BYTE_READ?E2ROM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3/30/2012  16:01:42  PAGE 2

            CODE    0614H     0021H     UNIT         ?PR?_SPEED_TO_TIMER?MOTOR
            CODE    0635H     0020H     UNIT         ?PR?_DELAY?FUNCTION
            CODE    0655H     0020H     UNIT         ?PR?_BYTE_PROGRAM?E2ROM
            CODE    0675H     001AH     UNIT         ?PR?_SECTOR_ERASE?E2ROM
            CODE    068FH     0014H     UNIT         ?PR?_UART2_SEND?UART
            CODE    06A3H     0012H     UNIT         ?PR?UART_INIT?UART
            CODE    06B5H     0011H     UNIT         ?PR?IO_INIT?FUNCTION
            CODE    06C6H     000DH     UNIT         ?PR?SEAL_POSITION_INT1?MOTOR
            CODE    06D3H     000CH     UNIT         ?PR?INIT?FUNCTION
            CODE    06DFH     000CH     UNIT         ?PR?IAP_DISABLE?E2ROM
            CODE    06EBH     0001H     UNIT         ?PR?INT0_PAPERPOSTION?FUNCTION

OVERLAY MAP OF MODULE:   新驱动V3.1 (MAIN)

SEGMENT                                    DATA_GROUP
  +--> CALLED SEGMENT                    START    LENGTH
--------------------------------------------------------
?PR?UART2_REICEVE?UART                   -----    -----
  +--> ?PR?_UART2_SEND?UART
*** NEW ROOT ***************************************************
?C_C51STARTUP                            -----    -----
  +--> ?PR?MAIN?MAIN
  +--> ?C_INITSEG
?PR?MAIN?MAIN                            -----    -----
  +--> ?PR?INIT?FUNCTION
  +--> ?PR?_DELAY?FUNCTION
  +--> ?PR?LEFT_SEAL_CALIBRATION?MOTOR
  +--> ?PR?RIGHT_SEAL_CALIBRATION?MOTOR
  +--> ?PR?_SEND_ARRAY?UART
?PR?INIT?FUNCTION                        -----    -----
  +--> ?PR?IAP_INIT?E2ROM
  +--> ?PR?IO_INIT?FUNCTION
  +--> ?PR?UART_INIT?UART
  +--> ?PR?MOTOR_INIT?MOTOR
?PR?IAP_INIT?E2ROM                       004EH    0001H
  +--> ?PR?_BYTE_READ?E2ROM
  +--> ?PR?_SECTOR_ERASE?E2ROM
  +--> ?PR?_BYTE_PROGRAM?E2ROM
?PR?_BYTE_READ?E2ROM                     -----    -----
  +--> ?PR?IAP_DISABLE?E2ROM
?PR?_SECTOR_ERASE?E2ROM                  -----    -----
  +--> ?PR?IAP_DISABLE?E2ROM
?PR?_BYTE_PROGRAM?E2ROM                  -----    -----
  +--> ?PR?IAP_DISABLE?E2ROM
?PR?MOTOR_INIT?MOTOR                     -----    -----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3/30/2012  16:01:42  PAGE 3

  +--> ?PR?_SPEED_TO_TIMER?MOTOR
?PR?LEFT_SEAL_CALIBRATION?MOTOR          -----    -----
  +--> ?PR?_SPEED_TO_TIMER?MOTOR
?PR?RIGHT_SEAL_CALIBRATION?MOTOR         -----    -----
  +--> ?PR?_SPEED_TO_TIMER?MOTOR
?PR?_SEND_ARRAY?UART                     004EH    0005H
  +--> ?PR?_UART2_SEND?UART

SYMBOL TABLE OF MODULE:  新驱动V3.1 (MAIN)
  VALUE           TYPE          NAME
  ----------------------------------
  -------         MODULE        MAIN
  C:0000H         SYMBOL        _ICE_DUMMY_
  D:0080H         PUBLIC        P0
  D:0090H         PUBLIC        P1
  D:00A0H         PUBLIC        P2
  D:00B0H         PUBLIC        P3
  D:00C0H         PUBLIC        P4
  D:00A8H         PUBLIC        IE
  D:00B8H         PUBLIC        IP
  D:00D8H         PUBLIC        CCON
  C:0456H         PUBLIC        main
  D:0098H         PUBLIC        SCON
  D:0088H         PUBLIC        TCON
  D:0016H         PUBLIC        run
  D:0018H         PUBLIC        Buff_Send
  D:00D0H         PUBLIC        PSW
  -------         PROC          MAIN
  C:0456H         LINE#         29
  C:0456H         LINE#         30
  C:0456H         LINE#         31
  C:0459H         LINE#         32
  C:0460H         LINE#         33
  C:0461H         LINE#         34
  C:0461H         LINE#         35
  C:0461H         LINE#         36
  C:0464H         LINE#         37
  C:0464H         LINE#         38
  C:0466H         LINE#         40
  C:0472H         LINE#         41
  C:0472H         LINE#         42
  C:0472H         LINE#         43
  C:0472H         LINE#         44
  C:0472H         LINE#         45
  C:0472H         LINE#         46
  C:0472H         LINE#         49
  C:047AH         LINE#         50
  C:0482H         LINE#         51
  C:048AH         LINE#         54
  C:0496H         LINE#         55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3/30/2012  16:01:42  PAGE 4

  C:0496H         LINE#         56
  C:0499H         LINE#         57
  C:049CH         LINE#         58
  C:049FH         LINE#         59
  C:04A2H         LINE#         60
  C:04A5H         LINE#         61
  C:04A8H         LINE#         62
  C:04A8H         LINE#         63
  C:04A8H         LINE#         64
  C:04AAH         LINE#         66
  C:04AAH         LINE#         67
  C:04ADH         LINE#         68
  C:04B0H         LINE#         69
  C:04B3H         LINE#         70
  C:04B6H         LINE#         71
  C:04B9H         LINE#         72
  C:04BBH         LINE#         73
  C:04BEH         LINE#         74
  C:04C8H         LINE#         75
  C:04C8H         LINE#         78
  C:04C8H         LINE#         79
  C:04C8H         LINE#         81
  C:04C8H         LINE#         83
  C:04C8H         LINE#         84
  C:04C8H         LINE#         86
  C:04C8H         LINE#         88
  C:04C8H         LINE#         89
  C:04C8H         LINE#         91
  C:04C8H         LINE#         93
  C:04CCH         LINE#         94
  C:04CCH         LINE#         96
  C:04CCH         LINE#         97
  C:04CCH         LINE#         102
  C:04CCH         LINE#         103
  C:04CCH         LINE#         105
  -------         ENDPROC       MAIN
  -------         ENDMOD        MAIN
  -------         MODULE        MOTOR
  C:0000H         SYMBOL        _ICE_DUMMY_
  D:0080H         PUBLIC        P0
  B:0080H.1       PUBLIC        OPT_LEFT
  D:0090H         PUBLIC        P1
  D:00A0H         PUBLIC        P2
  D:00B0H         PUBLIC        P3
  D:00C0H         PUBLIC        P4
  B:00A8H.7       PUBLIC        EA
  C:05C4H         PUBLIC        Motor_Init
  D:00A8H         PUBLIC        IE
  D:00B8H         PUBLIC        IP
  D:00D8H         PUBLIC        CCON
  D:0048H         PUBLIC        Seal_Run_Plus
  C:0006H         PUBLIC        Paper_Position_INT0
  D:0098H         PUBLIC        SCON
  D:008FH         PUBLIC        WAKE_CLKO
  D:0089H         PUBLIC        TMOD
  D:0088H         PUBLIC        TCON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03/30/2012  16:01:42  PAGE 5

  B:00B0H.6       PUBLIC        MOTOR2_START
  B:00A0H.3       PUBLIC        MOTOR3_START
  C:0580H         PUBLIC        Right_Seal_Calibration
  D:004AH         PUBLIC        Advance_Plus
  C:06C6H         PUBLIC        Seal_Position_INT1
  D:008EH         PUBLIC        AUXR
  C:053CH         PUBLIC        Left_Seal_Calibration
  B:00B0H.7       PUBLIC        MOTOR2_FREE
  B:00A0H.4       PUBLIC        MOTOR3_FREE
  D:008CH         PUBLIC        TH0
  D:008DH         PUBLIC        TH1
  B:0088H.0       PUBLIC        IT0
  B:00A8H.0       PUBLIC        EX0
  B:0088H.2       PUBLIC        IT1
  B:00A8H.2       PUBLIC        EX1
  B:0090H.1       PUBLIC        OPT_RIGHT
  B:0088H.4       PUBLIC        TR0
  B:0088H.6       PUBLIC        TR1
  B:00C0H.0       PUBLIC        MOTOR2_DOOR
  C:061FH         PUBLIC        _Speed_TO_Timer
  B:00A0H.0       PUBLIC        MOTOR3_DOOR
  D:004CH         PUBLIC        Position_Plus
  D:00D0H         PUBLIC        PSW
  -------         PROC          MOTOR_INIT

楼主:
没有高手来看看吗

网友A:
从来没正经用过C51,不懂。只能帮你顶一下。

大概猜一下吧,是不是芯片配置错了导致中断入口不对?

楼主: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
配置哪里
goto=findpost&pid=2193973&ptid=322071]3# ahgao

楼主:
已解决,在另一个文件里重定义了中断函数

网友B(2014-10-19):
工作寄存器重复选定,一共四个工作寄存器,把寄存器改一下,经过亲自测试,
如果不明白请邮箱联系:w13673459102@163.com

网友C:
我以为又有人发现了KEIL的BUG

网友D(2015-03-29):
学习了,不过还没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E(2016-01-08):
我曾经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当时是我定义了两个外部中断0函数,删去一个就行了。

网友F(2016-04-19):
我现在也遇到你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呢?

这是编译警告

这是编译警告

网友G:
中断地址重叠了,一般是重复定义同一中断所致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中断地址重叠了,一般是重复定义同一中断所致

恩恩,我查出来了,是中断号相同的,改一个就行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