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的时钟源问题

楼主(2012-03-30):
对于pic33f的时钟源如果选择了内部FRC模式,那么外部的晶振是不是可以不要了?刚开始学dsPIC,莫见笑!

网友A:
我也是才接触dspic

还得翻翻帖子 多请教才是呀

网友B:
你都选内部的了,外部的当然不用了,可以去掉,做普通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