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参数识别

楼主(2012-03-30):
怎样从三极管的名字知道它们的参数,我知道第一个数字表示三极管,第二个字母表示材料、特性,第三个字母表示类别,就是第四部分 序号、第五部分 规格号查不到,哪位了解请给详细的讲解下,比如3DG27D,3DA58,这两个管子怎么看

网友A:
3DG27D:3指三极管;D指硅NPN;G指高频小功率(ft>=3MHz,Pc<1W);27指序号;D指规格号
3DA58:3指三极管;D指硅NPN;A指高频大功率(ft>=3MHz,Pc>=1W);58指序号

楼主:
2# wuhanic ,前面三个我都知道了,后两个序号和规格号是怎么规定的,比如58代表什么?27又代表什么?D代表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