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电流采样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2-03-30):
对于这个基于lmv931-n的典型连接。当供电电压为5V的时候,差分输入电压(图中为被测电流I(charge)增加时候导致的差分电压)在2v以下的时候,它工作是正常的。而当差分输入电压大于2v的时候,随着差分输入电压的增加,输出电压却非线性减小,这是为什么?

the circuit is base on the ic lmv931-n.The power is 5V,when the different input voltage is below 2V,this circuit can work well,while above 2V,the output voltage is going down when the different input rise,why?

网友A:
你的运放供电电压太低了。运放单独12V供电试试。

楼主:
可是数据手册上面说,这个运放最高只能工作在6v的电压下。
另外我通过仿真,也发现了跟实际中一样的现象。真是很奇怪,有哪位好人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B:
V↑----》Ve↑----》V-↑-----》△V↓---》Vb↓----Vout↓

楼主:
还是不明白!求解释

网友C:
2V的时候Icharge是10A,vo就是10V,5V的供电怎么输出10V电压。

网友D:
VOUT 最大输出大约在4V,此时晶体管饱和。为保证输出线性,VOUT 应小于4V才行,

楼主:
实际中 我使用的是这个电路
不是典型连接
我的所有电阻 (除了采样电阻外)都是1k
所以不会出现那种输出超范围的情况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这个也饱和了,输出VOUT 在2.3V就饱和了。

网友E:
Q1的VCE电压太低,进入了非线性区域,所以不再是对电流的线性反应了。
你可以将R4设置小些,如0.1ohm

网友D:
看来楼主还没明白,VOUT=1*ICHANGE=(VCC-VCE)*R3/(R3+R1);
为了保证输出线性,一般要使VCE=3V 左右,代入后就是楼主要的

网友F:
LZ注意,运放输入是否能接受到运放工作电压的共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