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输出信号延时输出

楼主(2012-03-30):
输出信号是四路同频率信号,想让四路信号在一个周期内分别延迟一定的时间,然后输出。也就是让同一个信号等间隔延时成四路移相信号。请问,用什么方法实现?

网友A:
用写程序方法实现

网友B:
如果FPGA速度够快,就用4倍频去采这些信号,再加FD延迟
如果要输出4路同频不同相的时钟,直接用DCM,PLL去搞定

网友C:
用锁相环设定不同相移就行了

网友D:
路过,学习了
大家讲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