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2-03-30):
通道一是我用有源晶振经过74LS160计数后,再经过一系列的TTL门变换出的方波信号(通道1),可能是因为衰减使电压过低,达不到我驱动电路的要求,所以我想通过接一个1.5欧姆电阻到5V电压把信号上拉到驱动电压范围内,可是拉出来的信号(通道2),感觉就只有下降沿被拉起来了,求教各位大虾,这个问题在哪?怎么解决呢?

楼主:
写错了,是1.5K欧姆:lol

网友A:
TTL电平一般大于3.5V就算正常了,用电阻拉不是办法。用HC代替LS系列输出会高一点。

网友B:
好多方法 比较器  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