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能否在中断期间暂停传输,中断结束后继续

楼主(2012-03-30):
stm32 DMA能否在中断期间暂停传输,中断结束后继续

网友A:
理论上不可以,实际应用中你可以试验一下。  有什么结果,希望试验过后来分享一下。

另外想知道,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功能呢?

网友B:
DMA 设定好了, 其数据传输就不受 CPU 的控制, 而通常是外设状态所控制.
中断肯定不能抑制 DMA 的传输, 所以楼主非要实现这个功能, 那就软件干预吧.
进中断, 先关闭 DMA, 处理完后再打开.

楼主:
DMA实际也要点总线资源,手册上说CPU有至少一半的带宽,
因为中断实时要求较高,关掉DMA可保证每次处理所耗时间一致。
进入中断后禁能DMA,出时再使能,就是不知道DMA会不会丢数据

网友C:
DMA的优先级做什么的?

“因为中断实时要求较高"
上次一同学反复强调他要高速采样,对处理器要求很高,一定要快,实时性要好。。。。
问了半天到底有多高,最后说200K。

网友A:
DMA实际也要点总线资源,手册上说CPU有至少一半的带宽,
因为中断实时要求较高,关掉DMA可保证每次处理所耗时间一致。
进入中断后禁能DMA,出时再使能,就是不知道DMA会不会丢数据 ...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顾虑,正是我在2楼说的问题,你只能实验一下看看有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