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TL431有两种内部框图??求解释

楼主(2012-03-30):
(图片)

网友A:
框图而已,纠结啥。。。难道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一版本datasheet出现了这两个图?

网友B:
你要求什么解释?
框图就一示意性的东西,不同厂家的框图在细节上有些出入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C:
好像还有一种是一个稳压管+侧面的一条线?

网友D:
很明显是负反馈的。。解析完毕

网友E:
给你的建议,看英文版的,因为英文版会不断更新

网友F:
多两个二极管
其实这两个图是一样的
两个二极管只不过是其本身的存在的一种特性的表示(说明其单向导电),图2没画出来而已。

网友G:
不是特明白

网友H:
估计ls们都没有看到运放的反馈方式不同?

wait高手现身说法

楼主:
:'(估计是TL431的不同型号吧

网友I:
二极管忽略,运放极性必然是左边的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