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3C8的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30):
调试  STM32的485

STM32用MAX3485芯片转到485   和FPGA也是MAX3485  相互通讯, 但是STM32接受数据的时候,第一个字节的第一位丢失,

FPGA发送的是0x0a, 但是STM32接收到的是0X85 相当于右移了一位,但是其他字节正常。

STM32和FPGA 通过232转485的工具  都能和PC机正常通讯。

另: 请问下STM32F103C816和STM32F103VC16之间的代码能 共用吗???

网友A:
103X系列的应该通用吧,头文件是一样的!

楼主:
嗯, 晚上验证了一下, 是通用的!
2# gaochy1126

网友B:
我感觉先用示波器检查一下波形, 确定问题是发还是收的一边.
我也在 stm32 用 485 , 与 stm32 通信, 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
2个485之间通讯,,和那个比特率有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电脑通讯也没问题, 测量过波   怪怪的!

网友B:
不会是波特率的问题, 波特率错误, 就不会是 0x85了.
"测量过波   怪怪的", 可否看看你的波形图?

楼主:
当时没保存,我随便意思意思一下
差不多就这样, 前面几个字节的波形在低的时候有一个坡度, 高的时候只是瞬间,不能持续。 到后面几个字节就完全正常嘞

回复 网友B:
我怀疑是电路, 不过,我不会硬件设计。看不懂!

楼主:
ARM和FPGA的3584电路都是这个, 现在FPGA的R10那个120电阻已经被我拿了。

网友B:
数字信号, 应该都是方波, 不应该是 "坡度" 波形.

CHOOSE 的信号是不是足够稳当, 在发送数据前, 有没有确认 CHOOSE 的信号已经温度?
我感觉问题可能就在这个 CHOOSE 引脚控制上,
不妨做个测试, 在 CHOOSE 拉低后, 再给一个延时(可取一个 BIT 时间)后, 再发送数据.

楼主:
你好, 清明三天没上到网, 悲剧

您说的延时, 我已经做了,没有变化
10# airwill n

网友D:
你的波形是哪个点的,A/B线还是RO?
这个图从原理上说没有错误,感觉是方向控制引脚的问题,查查方向控制引脚的波形是否正确
建议减小R9,R8/R9两个3.3K增加,不然并联多了影响通行。

楼主:
嗯, 我一直在修改STM32上的, 忘记修改FPGA上的了。   回头试试!!!

3Q
12# sjnh

网友E:
把R14改成4.7K,R13和R11试试看。